新手必读!航模直升机快速训练法,变4面悬停为3面悬停

楼主(2009-07-21):
我就是这么练得!

新手飞直升机,都有个悬停问题,下面介绍快速练到4面悬停的方法!
其实4面悬停可以转化为3面悬停!

网友: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會在真正開始練習4面之前就已經不自覺的這么練了吧
反正我也是這么練的,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一種感覺吧?4面懸停只是更精確的說法而已,我是這么覺得。

楼主:
 参见圣上

网友:
精确的说是八面悬停 吼吼

网友A:
也就是说要在头脑中模糊绝对的方向界限,让方向的转换呈平滑自然过渡的曲线。
比如说对尾起飞后悬停,慢慢将机身向左旋转45度角,也可以将机身同时向右平移一段距离,此时应该仍旧是对尾的心理方位,不会乱,熟练后可以慢慢再加大角度,平滑过渡到对侧面。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有4种状态。

1.对尾(尾巴朝自己的270度范围)
2.对头(对头的90度范围)

3.左边对尾和对头的交界
4.右边对尾和对头的交界

当对头对尾都很熟後,开始练慢自旋时,会发现在二者交界的地方很容易会脑失控的!

网友:
  飞直机就是挖掘脑潜能呀!!!!

网友:
对头、对尾,任何角度均能悬停,即悬停OK

网友:
我觉得需要5面练悬停

左正悬停。右正悬停 。左45度对头。对头悬停。右45度对头。
这5个会了,也就可以过关了。对尾的悬停也都可以学会了 。

网友:
还有对头起飞、降落。

贪玩的也可以搞慢自旋起飞降落。

网友:
我觉得悬停真的过关还是应该以4面+自旋悬停过关来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要在头脑中模糊绝对的方向界限,让方向的转换呈平滑自然过渡的曲线。
比如说对尾起飞后悬停,慢慢将机身向左旋转45度角,也可以将机身同时向右平移一段距离,此时应该仍旧是对尾的心理方位,不会乱,熟练后 ...

我的练习过程基本上就和你说的情况一样,这样比较容易适应,相对头脑中的操作方向转变比较有连贯性。

网友: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定点降落,范围不超过一本普通的杂志大小。

网友:
悬停过关的话,定点降落就应该没有问题,不然还需要重新练习!

网友B:
受教了,谢谢!不过只看标题还不确定是否需要进来,患上“恐鸟”综合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不过只看标题还不确定是否需要进来,患上“恐鸟”综合症了

标题确实像是摘自鸟选。我也是充满好奇的进来一看。

网友:
  个人认为在练习的时候不要太模式化,从对尾开始,漫漫转,直至对头。我现在在练习3面,对头还不行,呵呵!练久了,自然会有条件反射,不用再告诉自己在哪面悬停,应该怎么打舵。悬停应该在任何位置下都能迅速稳定悬停(努力练习中)。

楼主:
我是按3面那么练得

网友: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练

网友:
玩模拟器的菜鸟弱问一句,悬停做到什么程度算“过关”?

现在玩G4.5,基本上对尾可以保证飞机姿态平稳,但还是止不住轻微左晃右晃,基本可以保证对尾情况下飞机不会摔(姿态能够纠正到悬停),但想稳定在一个范围内(比如室内体育场的罚球区圆圈内)感觉还是很难。感觉盯着地上的圆圈看,想保持在里面的时候总是很勉强,反而如果不去注意地面,倒是能够让飞机比较平稳地停在眼前。

请各位高手指教,到底悬停做到什么样算“过关”?保持机身的姿态控制就行?还是一定要纹丝不动?

现在联系感觉跟搂主相似,左右45度到侧面基本上能保持控制飞行姿态,只要一转过中心线手里就乱了,苦练中。

网友:
管他几面,反正能转着转着的停就OK啦

网友C:
其实看了你们大家说了这么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到,就是个提前量的问题,不会悬停或停不住,最主要的还是提前量没有撑握好,说的直白点就是你向左打了方向,再要接着向右再回一点,不然飞机稳不住,左右晃动,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别人飞直机,那摇杆是一直在修正的,这和飞固定的就不同。如果修正的不及时的话,会越晃越厉害,炸机

网友:
学习了,多练模拟器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了你们大家说了这么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到,就是个提前量的问题,不会悬停或停不住,最主要的还是提前量没有撑握好,说的直白点就是你向左打了方向,再要接着向右再回一点,不然飞机稳不住,左右晃动 ...

我觉得不是大家没有说到这个问题,而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在能够进行各个方向悬停之后才面临的,因为LZ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习惯和适应各个方向悬停的舵反应操作,所以没有涉及您所讲的问题,是先有正确的舵面操作反应之后才涉及到您说的操作提前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是大家没有说到这个问题,而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在能够进行各个方向悬停之后才面临的,因为LZ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习惯和适应各个方向悬停的舵反应操作,所以没有涉及您所讲的问题,是先有正确的舵面操作反应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8面悬停包括正4面和倒四面
我认为悬停是最基础的基本功,无论用什么方法来练习都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只要肯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模拟器比如g4.5上多下功夫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真正飞好直升机的秘诀就是练习练习再 ...

我現在已經體會到下意識操作的厲害了,倒懸停之后翻回來對尾全是錯舵,而且都是下意識的錯舵,腦子里覺得是對的,手上全是錯的。
對頭對側都沒問題,就是對尾完蛋。

网友:
到现在没明白什么叫四面悬停

网友:
你拿模拟器当空战游戏玩就会学得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