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X7怎么设置飞翼

楼主(2009-07-21):
新买了个翱翔的飞翼,用DX7不知道这么设置2个舵机的混控,用的是AR6100E接收机!

网友A:
很简单
到开机菜单里,选固定翼
翼型选elevon
接收机那里,一个舵机接副翼通道aile,一个接升降elev;电调接油门thro
设置菜单那里,通过舵机正反向调两边舵机的方向。如果升降正确但是副翼动作相反,或副翼动作正确,升降相反,交换两个舵机的连线
操纵时左手油门,右手副翼,升降。很多时候可以放开油门杆,只用右手单手操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到开机菜单里,选固定翼
翼型选elevon
接收机那里,一个舵机接副翼通道aile,一个接升降elev;电调接油门thro
设置菜单那里,通过舵机正反向调两边舵机的方向。如果升降正确但是副翼动作相反,或副翼动作 ...

不是说翼型选DELTA才是三角翼的么,我是看的一个人写的DSX7的教程的,而且我看WING TYPE 里也只有FLAP,V-TAIL,DELTA三种模式

网友:
恩 手边没有控,应该是我记错了
用delta和v-tail都可以,区别是一种用副翼和升降通道操纵,另一种用方向和升降通道操纵。看你个人喜好选一个,然后再接收机那里相应地接线。控的设置两者唯一区别就是一个牵涉到副翼通道,而另一个牵涉到方向通道

网友:
在9X2里面,只要将wing type设置成Delta即可,别的不用管。我想DX7应该也是JR的风格吧。傲翔的飞翼速度挺快,飞起来很过瘾。建议楼主把大小舵也设置上,用小舵量(50%)起飞和降落,大舵量(100%~125%)做动作。祝楼主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