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向前飞行的操作要领

楼主(2009-07-21):
请教各位高手,向前飞行的要领是什么

因为我飞的时候是这样,方向杆向前飞机到一定程度就会一直往地面方向飞,只能把方向杆再往后推一下,然后再向前推,老是要重复这样,或是机头要到地面的时候再把油门推上去.
本人想了想,这应该是错误的操作方法,不知道哪位高手可指点一下,谢谢.具体要怎么操作,还有向左或向右飞行时的要领,要注意些什么,也麻烦高手们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怎 一个模拟器 自己慢慢练 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多练找感觉,没别的。升降舵和副翼操作细腻走航线会非常舒服。

网友A:
从悬停状态变为移动状态,就要自然而然的加油门,动作越大,加得就越大。这个要练成条件反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悬停状态变为移动状态,就要自然而然的加油门,动作越大,加得就越大。这个要练成条件反射才行

严重同意,玩直机要靠条件反射,如果做一个动作前还要考虑怎么打方向,那就还需要继续练习。个人拙见~~~

楼主:
 没有要领呀

网友:
一点心得:悬停状态下要向前飞就轻推升降该变前倾姿态后就回中,速度不够再轻推升降再回中,如此反复若,同时补油来保持高度,手感自己把握,注意机身偏斜,轻点副翼修正,使机身保持向前直线飞行。

网友:
难以解释怎么操捉

网友:
玩直升机就得勤快,练习动作的一点心得:少动、多动,及时修正。
具体地:从正悬停状态下向前飞,要轻推升降舵将JJ的姿态从悬停改变为略微前倾即回中,前飞速度不够再轻推升降再回中,前飞速度过快即微拉升降舵后回中。同时,要注意:适当补油保持高度,机身偏斜轻点副翼修正。如此即可保持姿态和速度、高度,向前直线飞行。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原来就是要勤于练习哈..

网友:
任何动作都要结合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