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交流电焊机,能不能用不锈钢焊条焊不锈钢?

楼主(2009-07-22):
请教,普通交流电焊机,能不能用不锈钢焊条焊不锈钢?
焊不锈钢是不是要用专用焊机?

网友:
等待回复,学习!

也坐下沙发!头次,爽!

网友:
能,但是电流比普通焊条要大。

网友:
可以焊的,我焊过

网友:
只要不是焊薄板管没问题,不用专机的,

网友A:
用普通焊机,电流要大点,不锈钢发粘多试几次就能焊了。

网友:
可以的,焊条最好烘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焊不锈钢要用亚弧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焊机,电流要大点,不锈钢发粘多试几次就能焊了。 [/quot
电流也不能太大了 太大了 焊条就红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准备下手佳士得的电焊机

网友:
焊不锈钢最好用直流电焊机或逆变电焊机或氩弧焊机

网友B:
问一下:用普通焊条,和普通电焊机能焊不锈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用普通焊条,和普通电焊机能焊不锈钢吗?

估计不可以吧,这样焊出来就不是不锈钢了

网友:
请问普通交流电焊机最薄能焊多薄的不锈钢啊?直流手弧焊又能焊多薄的呢?(想买一台,家用焊机DIY,工作量很少,不考虑氩弧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普通交流电焊机,能不能用不锈钢焊条焊不锈钢?
焊不锈钢是不是要用专用焊机?

没问题 肯定能焊

网友:
毫无疑问,当然能。

网友:
是可以焊不过难度挺高的,爆不锈钢的技巧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