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桨根部的厚度

楼主(2009-07-22):
最近發現一個不知是否問題的問題?
好像很奇怪嗎?
是這樣的,我一直都沒有留意主槳根部的厚度,但現在發現副廠的主槳大多是5mm厚,而我的主槳夾是6mm,我不知道其它牌子的槳夾是多少?但我是加上一個1mm厚的鋁墊片的,加上之後覺得心裡好過一點,實在有沒有用也不知道
但請問一下,亞拓\固朗等450機的主槳夾是5mm的嗎?

楼主:
看来对精度要求的人都不上这里

网友A:
买回的桨都正好,所以没留意,好象是5mm厚的

网友B:
如果是用在450V2上的副厂桨夹上,桨根厚度超过4.8MM都装不上了.正厂的YT我没用过不知.现副厂的很多木桨和玻桨很多桨根都超厚,它们的厚度不一,运气不好要自己打磨才装的上.

网友C:
与ls的有同感...

网友D:
用好的的玻纤或者碳浆,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
可以加塑料的垫片,一般的五金店,有膨胀螺丝卖的地方都有,可别用金属的垫哦,用塑料的,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