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4特别响

楼主(2009-07-22):
LAMAV4只适合在家里的客厅飞飞,近来感觉特别响,可以加点油润滑吗?如果可以的话,要加什么油?

网友A:
最好别加油,仔细检查下旋翼头和大齿盘,或着有无卡到

网友B:
加油沾了灰尘就完了! 油也会腐蚀塑料

网友C:
偶师傅教了一个办法,经测试挺好用的,楼主买2B的中华铅笔,然后涂到相互摩擦的部位,石墨也有不错的润滑作用哦!

网友B:
ls的不错,我也是这样的。可是要经常加,也要小心不要让他们进入电路,否则……短路!!
响啊,换齿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