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请教

楼主(2009-07-22):
配置是YT450  401+9257

为什么我悬停的锁尾状态的时候飞机尾有那麽一点点象左漂  请问改怎么调试啊

网友:
如果不是陀螺感度太低的话动动微调就可以了。

楼主:
动了微调又要向右漂 郁闷哦

网友:
看看中立点位置是否偏移太大或尾推不畅。

网友:
新手飞450类似的都出现过“一起飞机机就左转头”。我觉得暂时你先没必要去调试,只要动作轻柔,航线简单,不“倒飞猛弹”,一般不会炸的。 我的感觉是,长时间不动方向舵的新手,进步不快。

你机机的这个状况更能让你进步呢,是真的。

网友:
上450要的就是精准的性能,锁尾至关重要,若如此性能不如飞004去。

网友:
1先确定机械部分正常 如
a 尾轴不弯,没有翻皮带
b.尾推顺滑,没有螺丝滑扣之类的情况
c.尾推连杆没别着劲,
d皮带松紧合适
...........
...........
2感度合适
3调整尾舵机中立点,使摇臂垂直于尾管
4调整尾桨中立点,两只桨叶往后叠,上桨叶靠近波箱 桨叶间夹角15度左右
5调整尾舵机行程

网友:
我的飞机也是这样,一直不管他照样飞

网友:
可以做个实验
打锁尾模式  拿起机子  油门锁定(为了安全)
以主轴为轴心 缓慢转动机子
可以发现  小于一定的速度  陀螺不会修正  尾舵机不会有反应
这就可以明白了 为何动作幅度大的时候  锁尾不错  悬停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漂移

至少我的gm730是这样  其他陀螺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