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7-22):
各位精通无刷
电机
的大哥们,关于车用3650和船用3650电机除了在冷却和电机轴上有区别,其他的扭力参数和电流参数有什么区别?(指同KV下)

网友A:
没区别,同样的构造。

网友B:
顺便也请问::请问::
无刷电机的 “T数” 是什么意义??
6T——比如说对应——4000KV
12T——就很可能——2100KV
T 数越大的,通常KV就越低。。
但是“T数”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请问。

网友A:
电机每相绕线圈数

网友C:
船用偏向扭距,车用偏向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