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更换E004机架,怎么拆主轴?

楼主(2009-07-22):
请教,我更换E004机架,怎么拆主轴?
已经把控制外盘、主齿轮、Y头都拆了,主轴上的内六角螺丝也送了,可主轴依然抽不动,

网友A:
用榔头敲,实在不行,用老虎钳把机架扯掉,慢慢研究哪里不行

楼主:
谢谢,没找到榔头,也没有老虎钳,在peak9997的指点下拆出了,谢谢大家!特别感谢peak9997

网友B:
很容易啊,我的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C:
先把主轴和机架顶端交接处有固定轴拆掉,是用1.5内六角螺丝固定的.然后轻轻往下敲打主轴,使主轴脱位,顺便卸下主齿轮,最后把机架上的主轴孔的轴承卸下(上下各一个),就可以把主轴完整卸下

网友A:
怎么整的啊,修飞机连老虎钳都没吗??有时JJ不乖时,榔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已经拆下了。榔头也准备了,但没用上,

网友D:
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