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XTR模拟器的劣势

楼主(2009-07-22):
“电子狗式的模拟器需要用连接线连接真的遥控器,而遥控器要加电源才能使用,这样的缺点就是:1、遥控器开机工作才能进行模拟训练,而此时对高频电路损伤最大(虽然对模拟一点用都没有,但只要开机他都会工作的)这导致遥控器的老化和高频电路发射管极易损坏。贵重的遥控器用来做模拟训练既是一种浪费,更是对自身的一种损伤,得不偿失。2、电池和正常使用遥控器时一样放电,所以对电池也是一种损耗,且电池还需要充电才能使用,这无形中增添了很多麻烦。”这个是某商家对XTR模拟器的看法,老鸟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高级点的遥控器插上模拟器高频部分是不工作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电池的损耗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去搜一下“黑人”的帖子,可用电脑usb接口供电。

网友:
有米再整个一样的好控,米少就弄个一般的4通控即可,反正在模拟器上都是3d模式。

网友A:
XTR没有飞机的缩略图,只能靠名称选,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XTR没有飞机的缩略图,只能靠名称选,太麻烦

 有缩略图啊,是不是用的版本老了?

网友A:
XTR还有不同版本?不就那一个吗?
我的打开后就是飞场,模拟→开始,就可以飞了
选飞机是模型→选择模型,然后有两列类似“资源管理器”的含分支的结构,只能看到名字,靠这个选飞机
不知您用的什么版本?能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TR没有飞机的缩略图,只能靠名称选,太麻烦

不会是电脑慢得连图都显示不了吧!你打开模型选择那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图!

网友:
确实有不同版本 我自己用的没有缩略图 见过别人的有图的 而且可选飞机更多,也听说过别人的xtr比我的飞机少的

网友:
拔掉晶体高频发射部分就不工作了,耗电量很低了。2.4G不必考虑耗电量。

网友:
傻的!明明好几种狗就不用遥控器装电池的
哈哈,我是爱飞的鸟'

网友:
关于XTR没有 飞机预览问题请看下文.

XTR会在你第一次打开模型选择框的时候为每个模型生成预览图, 如果中途终止, 那下次打开时就只能看到生成的那些, 没来得及生成的就看不到了.
如果已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请在XTR没有启动的情况下, 进入XTR的安装目录, 找出Heli(直升机), Flugzeug(固定翼)两个目录下的所有以preview开头的BMP格式文件, 最好用搜索功能, 删除其中所有文件大小为96KB的, 这个就是那个有红叉的预览图. 完成后启动XTR, 打开模型选择窗口, 这个窗口的最上面会显示"正在生成预览图..."或类似的字样, 耐心等待一会(电脑配置高低时间不一样,一定要等待!), 待"生成预览"字样消失后, 所有的预览图就出现了. 有个别机型可能无法生成预览图, 但这样的很少, 我这里有六个.

good luck.

网友:
正打算买一个XTR模拟器的,看楼主这么都不敢买了。我的控是KDS 2.4G的那个,用模拟器不知道损伤大不大啊?

网友(2010-04-15):
3通油门不起作用

我的XTR在玩电直时,3通油门不起作用,但是玩固定翼可以,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天地飞6C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TR还有不同版本?不就那一个吗?
我的打开后就是飞场,模拟→开始,就可以飞了
选飞机是模型→选择模型,然后有两列类似“资源管理器”的含分支的结构,只能看到名字,靠这个选飞机
不知您用的什么版本?能截图看 ...
绝对有图

网友B: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2010-05-27):
有图呀,模型,场地都有图的

网友C:
XTR没用过,用G3.5.

网友D:
拔掉发射晶体就OK了

网友E:
把晶振拔了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