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07-22):
2条链条加块板焊接好后要能往上转动90度,现在转上来有点紧有的还卡死谁能给点建议如何做最好?

网友:
焊的时候六点间隙,可用加垫子的办法使其产生间隙。这样就不磨了。

网友A:
氩弧焊啊

网友:
没有个侧面的近照也不好说,估计是焊接定位有问题
双排链条最好另加工一批相同长度的链轴同铆以保证双链间距一致

网友:
那是因为你焊接时两个链条没有在一个平行线上,所以弯折时会有测向阻力。

网友:
这是坦克链子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LZ 着是要造大比例坦克呀?

网友:
会不会用铆钉好点

网友:
愚见1,链瓣焊后焊缝收缩,相邻两节会压向履带板,造成摩擦过大,焊时可在链瓣下垫一节直径约2MM的铁丝或铁片.

愚见2,焊一边后焊缝收缩造成链条扭曲,应将链条和履带板刚性固定后再焊.就是夹紧.

愚见3,用锤将上图的履带敲敲,使链条节之间松动,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明白了问题所在,解决起来还是要保证精度,估计不好办

网友:
把外链板全部取下来,把多余的外链板一分为二,半截链板的圆弧对应完整链板的中间圆弧处焊接,修正尺寸可互换。做一小个夹具 ----1 保证两互换零件间距和孔的同轴  2 保证4孔的轴线与钢板平面及长边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啊

没见有飞溅吗?

网友B:
爆力磨合

楼主:
用气保焊焊的现在链条销间隙放大了还是有个1-2节会卡死,10楼的说的留间隙是不行的现在做了夹具的上面压紧的还是不有问题晕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力磨合

正有这想法可惜不行

网友:
每块履带板上打4个小孔,从孔里焊链条,
应该先做个模具,装到模具上焊,有的话,上图观摩一下,
履带板做的不错,
片子的焊功也是业余顶级水平
还有一种链子
可把你的链条先焊上这样的翻边,再焊到履带板上
可惜我没找到这样子的小型号的

网友:
如果有小型号的,就可以做双销履带

网友C:
重做夹具中希望做好了能行谢谢楼上的各位帮助

网友D:
用粘的 汉高7649促进剂+326结构胶 民用结构粘接最强 大锤都轮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