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痛苦

楼主(2009-07-22):
入了魔道以后一直在网上向各位前辈学习,自我感觉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下手。于是乎今天各种配件都到了。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接收机和电池的连接!!!!没想到,搞了半天这个都没搞懂。特别是我把电池的线插到接收机上突然冒烟。但是手还没松,立刻拔了下来。各位老师,你们说接收器会不会就这样夭折了?接收器和电池应该怎样连接呢?在线等。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你详细说说你的配置是什么东东?

网友:
楼主该不是直接把电池插接收机上面了吧

网友:
电池插到接收机??电池接电调吧,电调再连接收机~!多潜水学习下~

网友:
接收不用连电池。
电池给电调供电 电调给接收供电

网友:
呵呵,还得多多潜水啊,学习了

网友:
还好没接马达!最好找个老鸟带一下吧。不知你买的什么机,所有5i上有的机型都有基本安装说明的,好好看看。不要盲目乱接,不懂先问下,一般老鸟都会告你的,欢迎入魔!

网友:
最好详细表述
我猜有两种可能:
1,你把动力电池接到了接收机上。。。。电压过高,烧死。
2,你玩油鸡,把接收机电池不小心插错位(据我所知,插反是不会烧),烧死。
接收机冒烟=烧死。
你最好把你当时的情况用照片表述。

网友:
三个字:玩完了

网友A:
接收点插错位不会烧的,几个插槽共用1路正极和地线。动力电池接口也不对啊,怎么插上去的?难道你是把接收电横着插到3个信号线接口上了?横着插其他接口也不会烧的,最多电池短路

网友:
都冒烟了,估计够呛啦,接收肯定有地方烧了。LZ发个图片来给大家看下

网友(2010-02-16):
引用 网友A:
接收点插错位不会烧的,几个插槽共用1路正极和地线。动力电池接口也不对啊,怎么插上去的?难道你是把接收电横着插到3个信号线接口上了?横着插其他接口也不会烧的,最多电池短路

   应该就是电池短路引起的冒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