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舵机行程的问题

楼主(2009-07-22):
我的机子是450SE V2,单推尾。尾舵机是S9257,圆盘摇臂。感觉尾轴很短啊,为了使尾推不碰两边,我在控上设定尾舵机的行程只有42%(左)、70%(右),超出这个范围,就要碰到边缘,怕损害了S9257。

请问大家的尾舵机行程,设定了多少?像我这样设定这么短的行程,虽然保护了S9257,但会不会影响锁尾性能的发挥?特别是左边,只发挥了S9257不到一半的行程。

网友:
没事的,两边不顶死就行

网友A:
我的也是,目前我也是设到 45%在用。。。
同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目前我也是设到 45%在用。。。
同等答案。。。

你的是哪边到45%?我的是左边(靠近尾杆的一边)42%,右边(外边)70%。
感觉450这点设置不太科学啊。

网友B:
我都是在401上面设定的

网友C:
中立点调了 ,在调401上 靠近右边的行程 收到9257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401上面设定的

请问您在401上面设定什么?如何设定?
401上的Limit调节我一直没搞懂,它跟遥控器上的尾舵机行程设定是什么关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调了 ,在调401上 靠近右边的行程 收到9257没有声音

是指401上调整Limit旋钮吗?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以亚拓为代表的基本都是如此,应该加长尾轴,让尾变距往内有足够的行程。

网友:
直接在401上面设定limit就是了呀!不用动控上的数据(默认100%)
limit的作用就是设定尾舵机行程的!让尾推在尾轴上面左右行程都达到最大,又不会顶死(舵机会发出吱吱的叫声)就是最佳状态了!

网友D:
控上的数据不能动,在锁尾时,那个尾舵是旋转速度,不是行程

行程必须在陀罗仪上设置(用LIMIT)

网友D:
另: YT450系列尾轴行程已经足够,螺旋桨桨距效率随着桨距增加而减少,一般到15度就已经达到最大推力,再加大只会增加阻力,而对推力增加很少。 现在的行程早就远超15度,不需要更多行程了

网友:
楼上正解,螺距是可以增加切风面的垂直面积,不过有个度,过了最高效率就无意义了

网友:
没事的,虚心那个9257连玩具左轮手Q扳机都能扳动~~~

网友:
401行程100,控上行程数据100%,中立点是尾桨夹角度约3度样子,我想调成5度,可惜陀螺仪行程无法达到100!细心调,调出机机好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上的数据不能动,在锁尾时,那个尾舵是旋转速度,不是行程

行程必须在陀罗仪上设置(用LIMIT)

嗯,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难怪现在 JJ 尾巴很不灵敏。。。
不过貌似有人说调 401,用数码舵机,Limit 至少要在 100或以上?
那看来这个说法不正确?

网友E:
不是人家的说法不正确, 401用数码舵机Limit 至少要在100或以上,
否则舵机的性能无法完全发挥,
这个倒不是尾舵行程的问题,而是尾推的杠杆比例问题引起的.
-----------------------------------------------------------------------------------------------------------------
以亚拓为代表的机型,控制臂的两边是差不多长的,而泰世,尚真等这个比例很大。
有什么区别呢:比例很大的这种,发现能充分利用舵机的行程,
如果用内侧第2孔,行程量可以设为140%,也就是不限制。
差不多刚好达到尾桨最大变距范围,而机体旋转速度也不会过快。
比例很小的这种,就算用最内侧的孔位,也会超出滑套的活动范围,
LIMIT往往被迫到了100%以下,打方向舵机体旋转速度过快。
不得不借助EXP将遥杆与舵量的关系由直线转换为指数曲线关系。
另外还带来对尾舵机性能的苛刻要求,(扭距,精度,反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人家的说法不正确, 401用数码舵机Limit 至少要在100或以上,
否则舵机的性能无法完全发挥,
这个倒不是尾舵行程的问题,而是尾推的杠杆比例问题引起的.
----------------------------------------------------- ...

那你觉得 Yt 450 上用 450 +9257 应该怎么调呢?
Limit 和 遥控上尾舵行程必须要调一个啊?
不然尾舵机会顶到。。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其他机型Limit 可以在100以上,舵机的性能基本完全发挥.
而亚拓的不行,只能对尾舵机的性能提出苛刻要求

网友:
因为不会调控 所以调的4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其他机型Limit 可以在100以上,舵机的性能基本完全发挥.
而亚拓的不行,只能对尾舵机的性能提出苛刻要求

我想,请副厂针对YT450出一个改良的推杆,使杠杆比例加大,这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零件不是很难,只要增加上0.5cm长度,就足够了,玩家一定争相刚买升级。看来还没有厂家认识到这是个市场机会。
如果近期没有副厂出这个件,我打算自己尝试一下,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 YT450系列尾轴行程已经足够,螺旋桨桨距效率随着桨距增加而减少,一般到15度就已经达到最大推力,再加大只会增加阻力,而对推力增加很少。 现在的行程早就远超15度,不需要更多行程了

您好,如果单纯考虑推力,尾旋翼夹角在何时达到最大值?我很希望能看到恒定转速下,螺旋桨夹角与推力的函数曲线(或公式)。其实应该能计算出来,但我的微积分知识不够。
看到这个曲线之后,知道夹角在何时推力最大,再考虑阻力对机体动力的损耗,权衡决定所使用的夹角。

网友:
我对楼上的说法有异议:
我的YTV2一样可以把401设定在100以上,这时,尾推滑套不在尾轴外露部门的中央,大约是3/5的位置。这时尾桨螺距为0度(目视)。
为什么滑套不在中央,尾舵机的左右行程又是一样的,而滑套左右不会顶死那?这就是YT的设计巧妙了:在尾管固定座安装尾轴的地方留了一个凹陷的地方,正好合适滑套,这样做就可以有效增加尾桨的功效,而不用加长尾轴!

网友A: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舵机?

我有点明白了。。。
之所以我的会撞,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 DS520
而 450 设计中的尾舵机可能是 DS420 这种小级别的舵机的(或者说设计时考虑了要兼容 DS420 吧)

这么说吧,
450 尾轴上滑块最大可移动范围全程约为 1CM(我目测的近似值,大家的估计应该也差不多)
而尾控制臂两边几乎等长,
所以 尾舵机的最大行程范围也只能为 1CM以内才不会撞墙,是吧?
而 1CM 的最大行程范围对 9257 和 520 这类大舵机显然会太小了,所以很容易就突破了
而对于 DS420 这种小舵机就比较合适。

YT 把尾巴控制臂设计为几乎等长 估计是出于兼容 DS420这些小舵机的需求(比例太大,DS420行程可能会不够)
所以 DS420 用起来合适的系统,
换上大很多的 DS520或9257,必然由于舵机行程太大而导致会撞墙。。
不知我的分析有道理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舵机?

我有点明白了。。。
之所以我的会撞,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 DS520
而 450 设计中的尾舵机可能是 DS420 这种小级别的舵机的(或者说设计时考虑了要兼容 DS420 吧)

这么说吧,
450 尾轴 ...

舵臂上可以挂不同的孔的,但是一般都应该用第二个,8到9mm。

网友:
回23楼的兄弟:  如何确定旋翼最高螺距
-------------------------------------------------------------------------------------------------------------
最大螺距的真正意义是“某种桨”在“这架”直升机上所能发挥的最大升力!
这里有几个要素,首先是桨的材料,翼型,尺寸。然后是马达,电调,电池。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决定了桨的最大螺距。
(虽然这段话本来是描述主桨的,但也适用于尾旋翼)
--------------------------------------------------------------------------------------------------------------
我们无法通过计算来获得准确的最大螺距值,事实上只能在试验中确定最大螺距值。

网友E:
具体方法有很多, 比较方便的是铁汉和沈毅介绍的拉力计测试:
--------------------------------------------------------------------------------------------------------
中间推到最右(或者最左)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升力的变化,
1.如果升力持续变大,并且在最右位置可以被很好的保持住,
说明最大螺距可以再提高。
2.如果在最右位置或者接近最右位置时升力反而突然变小了,
说明最高螺距过大了。
----------------------------------------------------------------------------------------------------------
最佳的的设定是:先调到刚刚出现“失速”,然后稍微降低到不出现“失速”

网友:
可以记录下螺距是几度,看看跟推荐值相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方法有很多, 比较方便的是铁汉和沈毅介绍的拉力计测试:

中间推到最右(或者最左)这个过程中,可以 ...

很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舵臂上可以挂不同的孔的,但是一般都应该用第二个,8到9mm。

8到9mm 的话,左右行程加起来会远大于 1CM 了

网友(2012-01-29):
引用 网友D:
控上的数据不能动,在锁尾时,那个尾舵是旋转速度,不是行程

行程必须在陀罗仪上设置(用LIMIT)

最近我在调试飞越ZYX时,用的DS520舵机,发现加大控里的行程,可以提高转速,而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行程变大了!希望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