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830

楼主(2009-07-22):
HG830到手,外观较粗糙类是于KDS800,拆开内线路板3块工艺不错,上我的拼装机,中点设在尾轴当中,手持飞机推油基本无扭力油门快速变化时也很好,60%油门以下。悬停测试不在401之下,急推油感觉好过401,这款陀螺在飞机降落后不会重置中点,只要你大浆转速低到20%油门以下就必需重启,否者就剧烈自旋,盼改进,飞行中表现很不错。

网友A:
就是说刚飞起来突然有事要降落,就必须再拔电池,重新接通才能再次起飞?

网友B:
好些哥们等上图,大部分都在观望中 LZ就行行好,上下图吧!!

楼主:
就是说刚飞起来突然有事要降落,就必须再拔电池,重新接通才能再次起飞?----是的,没相机等还回来拍了上传

网友C:
只要你大浆转速低到20%油门以下 就必需重启,否者就剧烈自旋,盼改进,飞行中表现很不错。????这个问题我怎么没有发现?经过连续几天的测试。没有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至于通电长时间不飞,需要重新拔插一下的现象有,这个问题好象401也要啊。我咨询了830的厂家,这个和用的元件有关系,考虑到成本了

楼主:
只要你大浆转速低到20%油门以下 就必需重启,否者就剧烈自旋,盼改进,飞行中表现很不错。????这个问题我怎么没有发现-----------会不会是感度问题我设在45最好但是就有这问题

楼主:
我拿在手里开油门到60完全感觉不到扭力,关油门快停时轻推油手就根本拿不住,悬停降落再推油就自旋好像会丢失锁尾,反复多次有时是飘移大多数就不锁尾。难到RP问题。

网友D:
楼上的朋友,我非常重视您的使用体会,能否通过电话沟通,以便我能够更清楚更详细地了解到您的使用体会。我的QQ是269707169,谢谢!

楼主:
故障基本排除了,这陀螺的灵敏度偏高,程序设计上容错低了些,自旋的问题是由于舵机拉杆的虚位引起,换了碳杆和球头扣去掉舵机的减震胶圈自旋问题解决,感度30左右反复测试基本略有些飘(不重起),不知道炸机的话会不会很容易损坏舵机。

楼主:
我的电话:13812672525

网友D:
看得出LZ是魔界高人,那么快找到问题并迅速解决,恭喜了。
飞机正常状态下,尾翼系统调整合适之后,感度应在50-60之间,飞行感觉达到最佳状态。
可以结合行程、舵臂、拉杆长度进行综合调整。使其达到最佳状态。
之前有玩家的感度只有38-40,后经提示,感度调到了55,飞行性能明显提高。
LZ看看是否需要再继续调整。细节可以在QQ或电话上交流。

网友D:
尾翼系统调整方法:
两个步骤:1、确立尾翼的自然中立点。2、确定最佳行程限制。
1、自然中立点是指在非锁尾模式下,悬停时维持机体方向平衡所必需的尾翼螺距角。这个螺距产生的转扭力叫补偿转扭,每款飞机、每个飞机、甚至同个飞机的不同时期,补偿转扭都不相同。
所以自然中立点的调整只会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随着飞行次数的增多,机体零件的磨损增加之后需要重新确定自然中立点。
自然中立点的调整方法:在非锁尾模式做悬停飞行,如果机尾转动速度较大,可调整尾推杆长度,多次测试调整之后,使机尾转动速度最慢或者没有转动为止。
2、行程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尾舵机出现扫齿,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陀螺仪的控制性能。
可以看到只要行程限制参数合适,尾翼滑套就不会出现边位顶撞,从而大大降低舵机扫齿的机会。
那么行程调整与陀螺仪的控制性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尾舵盘的球扣位置(我们把它称做“舵臂半径”)不同,最大行程也不同。也就是说行程限制与舵臂半径有关系。
舵臂半径是尾控系统中控制量的一个放大环节,舵臂半径越大,放大系数也越大,从而控制步长也大,控制越粗糙。舵臂半径越小,放大系数也越小,从而控制步长也小,控制越细腻。
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发挥陀螺仪的控制精度,应该让舵臂半径越小越合适。
然而舵臂半径太小,最大行程就会不足,影响尾翼系统的机动性。
结合这些因素,得到行程的调整方法:在保证最大行程的前提下,尽量使舵臂半径最小。这个调整过程同样需要反复多次才可得到满意的配合。

网友E:
 飞过此陀螺,悬停还不错,3D就和401差很远了, 还有方向舵满舵时 陀螺是个不可控的状态

网友F:
技术版块,请多交流技术知识,其他问题请回避.

网友G:
在地面确实很飘啊,刚飞起来也会自旋,而且要松开摇杆等它自旋一圈以后才能锁住尾巴(如果持续打尾舵修正会一直飘下去,一定要等自旋大概300度左右才锁得到,这一点好烦),但是只要锁住了以后就很爽了,航线感觉跟401差不多(前提是起飞阶段锁住了尾巴),有的时候无法抑制飘移就必须重新上电重启。。好麻烦
PS,以上的使用体会绝对是在中立点确定好了的基础上得出的,我最开始用的ASSAN的GA410,后来换了FT401,最近是本地俱乐部拿了一个 830,他们懒得试,我来试试。。如果是我飞机调整的问题,希望设计者指教,我也希望此颗陀螺仪能够从起飞直到降落能够保持一贯的锁尾性能。。

网友H(2009-11-09):
不错,听说是高手自制的陀螺,顶起来,让更多的网友看看

网友I(2010-09-13):
国内一些垃圾厂商就是不知羞耻 敢和401媲美?、笑话

网友J(2012-02-27):
回复 网友D:
强啊,很详细,一看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