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高温是否会对陀螺的工作造成影响?

楼主(2009-07-22):
我的wing锁尾前几天变得不好了,找了很多原因都无效,最后竟然要重新调整尾舵机的位置,往后移动了2-3MM,锁尾变好了。奇怪的是,我的wing的尾舵机座固定的非常牢固,尾管也是纹丝不动。为什么要重新调整呢?左思又想,是不是天太热,陀螺的工作环境变化太大了?陀螺是401.

网友:
你的陀螺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我发现我的sjm180也和大叔有一样的情况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情况是个案呢 季节交替影响比较明显

楼主:
401肯定不是假的

网友:
大叔的飞机一直是凑合飞的,肯定是尾浆扫地了。往后推推加多了点行程就好了

网友A:
真的401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估计原来就没调整到最佳状态,飞行时有些磕碰或磨损后误差增大超出陀螺仪控制范围,最终表现锁尾效果下降。

楼主:
谢谢各位啦!以后可以仔细调好陀螺,不敢偷懒了,还好没炸机。估计的没错,确实扫过地,简直是诸葛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401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估计原来就没调整到最佳状态,飞行时有些磕碰或磨损后误差增大超出陀螺仪控制范围,最终表现锁尾效果下降。

那这个要怎么弄才好啊?

网友:
你不会撞上李鬼了吧?
假冒GY401现身?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604

网友:
401 室外温度超高都尝试过,一次都没事。

网友:
锁尾模式开机后转入非锁尾模式,调整尾舵拉杆或尾舵机位置,使得悬停时不动方向舵即能保持住方向。即可。

楼主:
捉到李鬼啦!三和的RD8000的控,开机时如果4通道(尾巴)的微调如果不在零的位置,陀螺不能初始化。造成不锁尾。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