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B 双无刷的2个问题,高手请指点。

楼主(2009-07-22):
天气热了,买了个双无刷的4#3B想在家爽爽,结果遇到了郁闷的事情。
1、有时间接上
电池
,推油门,只有主马达转,尾马达怎么弄都不转。重新接电池,又能恢复正常(也有可能不正常。)
2、飞行中,尾巴锁得不好,有时会摆一定的角度,有时尾巴会抖。
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用马达驱动尾桨都有这个毛病。
1、陀螺仪检测出机体姿态后的自控结果。向右打方向舵就转了。
2、仔细调整接收机混控电位器,提高尾桨转速可有一定改善。

网友B:
抖动调一下四合一上的电位器, 向“-”方向调调
尾电机我的也不是很好启动,但是不用拔电池,重推几次油门即可

网友C:
关于尾电机启动困难
请检查尾电机连线是否有虚接之处,
如有,重新接好即可.
接好之后,可以用任何你方便的方式把那段线保护起来,那里很脆弱.

网友D:
4#3的接线非常垃圾,经常断和接触不良,要常常检查!

网友E:
电调可能和尾马达配合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