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申劳神?

楼主(2009-07-22):
请教老申劳神吊磨可以用来雕刻铜印张吗?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转速选择多少的?淘宝网上100多元的可以吗?希望老申可以多介绍一下

网友:
治印还是用刀才有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申劳神吊磨可以用来雕刻铜印张吗?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转速选择多少的?淘宝网上100多元的可以吗?希望老申可以多介绍一下

你好,吊磨用尖头刀雕刻石料印章还可以,但是如果雕刻铜印章的话,效率非常低。如果换3mm铣刀的话,虽然可以比较快的下料。但是,毕竟是手持的东西。很难稳住,再小尺寸的铣刀我没买到过,所以也没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淘宝100多元的电磨,我只用过百得110V配变压器的,还可以;其他的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咋样.....

网友:
同意沙发之说,传统的铜章是用刻铜刀刻的,此刻刀可作小凿用。

网友:
我买了辆大行折叠单车,我用电磨在铝合金车把上刻上女儿的姓名,粗看还可以,用的是抛光用那种很尖的磨头.我这是在圆形的铝上刻字都可以,如果用来刻印张,应该不成问题,且更好操作.

网友A:
刻铜章要用小凿子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刻铜章要用小凿子剔

什么样的小凿子,给上一个图。

网友:
雕金属最好用功率大点的吊磨 刀的使用最先用钨钢旋转锉 然后用 金刚石磨头就行 形状是按照你雕刻的物件大小而定 没有定式  我的习惯是把磨头固定 手持物件进行雕刻 这是个人习惯问题。。。。。。
个人拙见。。。。。

网友B:
提一个建议,咱们论坛的默认字号可否大一些啊。因为本人看着太费劲,也许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花眼也和我一样

网友:
铜印章可以试验腐蚀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一个建议,咱们论坛的默认字号可否大一些啊。因为本人看着太费劲,也许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花眼也和我一样

可否把你的屏幕的分辨率调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把你的屏幕的分辨率调低一点?

现在都是液晶显示器 分辨率不是标准的 字就不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一个建议,咱们论坛的默认字号可否大一些啊。因为本人看着太费劲,也许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花眼也和我一样

、支持

网友D(2010-07-05):
哈哈,CTRL键加鼠标滚轮,字体大小=随意随意

哈哈,CTRL键加鼠标滚轮,字体大小=随意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CTRL键加鼠标滚轮,字体大小=随意随意
给你抢先说了,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