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螺旋桨虚位问题。请大家给点参考意见。

楼主(2009-07-23):
找不到1/4螺母。如果没其它办法的时候只能够重新功6mm的公制螺纹,但不想破坏硬轴。

问题1:如果用上第二张图的导流螺母,不知道是否可靠?因为那不是直接用螺纹上到轴上的,而是靠旁边的机米来收死硬轴。(个人认为我觉得导流螺母的作用是用来防止螺旋浆脱落的,如果在硬轴上开个平口凹位再上死旁边的螺丝应该是够力的)没有油船的经验只是凭空想象,希望能听听大虾们的意见。

问题2:图2的 B处,用软轴听大家说在这个位置是要留点虚位让软轴收缩的,本人在虚位的地方加了个O型圈,1:是为了好看点,2:是为了防水,3:O型圈本身就有弹性应该可以起到留虚位的作用。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请指点!!

网友:
你嗰个老鼠美几钱呀`?

你嗰个老鼠美几钱呀`?

网友:
张生:用玻璃胶抹一圈.清除也容易.意下如何?

网友:
去大德路揾下。。应该好多都有英制螺母。最好自锁

网友:
个人认为无需加个O圈,会影响效率。

网友:
英制1/4螺母带自锁的,淘宝上找酷眉眉,我就在那里淘来的。呵呵

网友:
螺紋打掉。
套個圈。用頂絲頂死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实际的就是上网买个螺母,那不就得了

网友:
用自锁螺帽最稳镇。甘大条船都搞好了,找一粒英制自锁螺帽相信对于你来说不是难事。

网友:
张兄,心灵手巧,还能被一颗英制罗母难住?自已攻颗不就行啦

楼主:
下午去翻转条大德路一定要找到。原来我上次买1/4英寸的螺母系不对的。经过两天研究翻看了无数机械书籍,:正确来讲应该是要买1/4-28细牙美制螺母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实际的就是上网买个螺母,那不就得了

就买一个螺母千山万水叫人邮过来,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还是自己找好了。

网友:
省得以后麻烦,还是改公制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6.35  28牙的子弹头不就OK了?诶!6.35的丝攻我这有!要买不到找我!借你用就是!小KESS!

网友:
图2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对于B处的问题!不知你是用的锁头还是单头插接式还是双头插接式!个人认为双头插接式是最好的!但只适用CRRCPRO 的机器。其他机器基本都是锁头,但没关系,单头是插接式也可以,不影响软轴扭动时的收缩。你得看看你是用的什么机器?什么轴?一般B处没有用0型圈的,可以用12*5*4的推力轴承,缺点是要经常维护,因为在水下高速运转。还可以用2片钢片,2片四氟王片交叉垫在B处。再注上黄油。效果较好。总之一句话!推力点不能是在轴上,轴是传递发动机扭力的,推力必须作用在轴架上!这样才能保证船有较好的航姿,航姿越好就阻力越小!便于得到较快的速度!

一点拙见!不知对否!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海涵!小弟谢先了!

网友B:
另外再告诉你!原6.35   28牙的螺纹你再加攻6MM公制标准螺纹是徒劳的!打消这个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告诉你!原6.35   28牙的螺纹你再加攻6MM公制标准螺纹是徒劳的!打消这个念头!

  下午一德路之行已经解决了问题。diy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子弹头。今晚上图,多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C:
對了。。。把塑料王片,O圈去掉。。槳叉黎軸架留大概1cm左右位置的空隙。。。
原因?等你打著發動機。叫兩下,你就知道的了。

网友:
直接用硅胶管就OK了。

直接用硅胶管顶死后面就OK了。绝对不会掉了。

网友:
後面什麽都不要裝:

网友:
對..要留一點空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了。。。把塑料王片,O圈去掉。。槳叉黎軸架留大概1cm左右位置的空隙。。。
原因?等你打著發動機。叫兩下,你就知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了。。。把塑料王片,O圈去掉。。槳叉黎軸架留大概1cm左右位置的空隙。。。
原因?等你打著發動機。叫兩下,你就知道的了。

是1MM,看来BB你数学这科要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