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为什么不抬头呢????????

楼主(2009-07-23):
我买了星穹100A双向车用无刷电调带风扇的。配了一个飞速达540--3674--2076KV---17齿的电机

现在给我的1:10的无限大脚用,爆死了,听说这套装是给1:8的车用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爆,但怎么车子抬不了头呢,再怎么加速全油门,轮子只会空转,地上拉出一条黑色的轮胎线,但就是抬不起头,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哪里能买到无限1:10大脚车的金属齿轮呢,我怕车子扫齿了,那没金属的一定不行,

网友:
KV低了,换个12T齿轮再试

网友:
要容易抬头必须重心要高, 比如savage

网友A:
不知道您的车上是否有限扭调节?我的E-MAXX和FLUX如果把限扭调松再猛的油门也不会抬头,但是如果把限扭稍微紧一点,10%油门起步抬头30%油门直接翻车,85%左右就空翻了。

网友:
上有感 可以解决园地打转情况

网友:
还有就是感觉你车可能是重了 减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的车上是否有限扭调节?我的E-MAXX和FLUX如果把限扭调松再猛的油门也不会抬头,但是如果把限扭稍微紧一点,10%油门起步抬头30%油门直接翻车,85%左右就空翻了。

什么是限扭调节,在哪里调,我的车子是无限1:10大脚,94111型号的,很多人说这车在低端产品里算还可以的,但现在是连配件都不知道哪里买,在淘宝里也找不到配件啊,晕啊,现在动力系统换成这样,怕玩不了几次大齿软会给全扫齿了,想快点买配件来备着,谁知道
在这里对上面各位的帮助表示感谢

楼主:
发些我车子的图片

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车子多少米???

楼主:
车子就是那500多玩的无限94111大脚啊,但到手后,那个控太垃圾了,就换成了HL带液晶的枪控了。
玩了几次,原来540的电机的碳刷就烧了,换成了现在的无刷动力了

网友:
后避震调到最硬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刚才称了一下它的体制重,4.6斤重,不带电池

网友:
没设置好,

网友:
好像是重心低了!

网友:
好车就是好车

这么NB的真是NNNNNNN,要是能上视屏就好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车的减震器太软了吧,油流出了好多,明天有空我把我电调的设置发展到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控那里我现在是全部设置成100%了,所以应该是车子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吧

楼主:
红色的是我的电调设置,大家看一下哪里设置错了

1        Cut Off Voltage        低压保护域值        00.0V-49.9V        00.0V

2        Start Power Percent        起动动力百分比        00%-29%        15%

3        Advance Timing        进角        (1)Low(低进角);(2)Mid(中进角);(3)High(高进角);(4)Highest(最高进角)        Mid(中进角

4        Run Mode        工作模式        (1)One(前进/刹车);(2)Two(前进/刹车/后退);(3) Two2(前进/刹车/回中/后退)

5        Brake Force        最大刹车力度        (1)50%;(2)75%;(3)100%

6        Drag Brake Force        拖刹力度        (1)0%;(2)5%;(3)10%;(4)15%;(5)20%

7        Neutral Range        油门中位点范围        (1)6%;(2)8%;(3)10%

8        Initial Brake Force        初始刹车力度        (1)5%;(2)10%;(3)20%;(4)30%

9        Reverse Force        倒车力度        (1)    25%;(2)50%;(3)75%;(4)100%

楼主:
对了,大家抬头的车子,齿轮比是多少呢,大齿是几齿,小齿是几齿啊

网友:
不懂,顶上去让懂的人来

网友:
你的车不能抬头,和齿比,重量的什么完全没有关系。
你的车如果没有扭限,那我就劝劝你多从你的传动上找找原因。
估计你的车没有中差。

网友B:
后差速上浓一点的差速油吧!

网友C:
这车现在是越看越垃圾了吧,没扭限,没中差,就只塑料件不错,耐撞

网友D:
你这套配置足够你玩抬头了,我以前的SAVAGE油改电和你配置差不多,随便抬头!你可以从以下几个地方入手1.如果有扭力限制的话把它调紧一点 2.后避震调硬 3.增强轮胎抓地力 4.调整重心后移或加高 5.不行的话加强设定电调起步扭力,祝你早抬头,呵呵

网友C:
好的,谢谢指导啊,第一点我车子没扭力调节这个功能,第二点,后辟震现在调到最硬了,第四点重心今天也调到最后面了,但还是抬不了头,
现在只有第三点轮胎还没试,因为还要买,
最后要没办法的话我想在后车架上加个铁块

网友E:
恒龙和无限的车子这么改,都不算好抬头,启动的阶段,转速提升跟不上,光有扭矩还是抬不起来,再说,3674的扭矩确实不小了,建议更改电调的启动力,或者更换高马达齿,换高T数的,反正玩车子都准备几个马达齿没有坏处,试试看吧~但是更高的启动力对车子寿命是有影响的,要注意,另外,可以把马达进角调为“低”保证你的车子起步的时候像炮弹一样“弹”出去,同样,对车子、马达的寿命都不好,而且马达过热速度会增高。

网友C(2009-08-29):
谢谢,现在我星穹的电调是100A的,起步扭力它最大只能调到29%,我调到最大了还是抬不了
前几天换了1:8无限大脚,原车的电调是70A的,起步就有点的抬头,但就是这电调后退时的扭力调得比较小,后退时起步慢了点,但我原手里这星穹100A的电调装在这车上,晕,还是跟本就抬不了头,老样,真不想搞了,哎可能是星穹电调车用的比较不好吧,还是它的起步油门29%太小了,没办法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