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坦克没有反应.是什么回事.不是没电.

楼主(2009-07-23):
请教:坦克没有反应.是什么回事.不是没电.

网友:
坦克很久没吃饭了

网友A:
坦克什么型号的啊?
插上电池后车灯是否闪烁呢?

网友:
线路哪里接触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坦克什么型号的啊?
插上电池后车灯是否闪烁呢?

恩!正如这样朋友说的如果前灯闪烁 就把自己的车体和遥控器的晶震都插拔一次 还不行 就换对工作正常的晶震和遥控器测试下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