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模型设备兼容问题的探索

楼主(2009-07-23):
最近看到论坛上一些关于模型电子装置的兼容问题的不解,本人想试分析一下.
出现不能兼容的一般都是PCM设备,或2.4G设备与一些混控器,陀螺仪,3轴陀螺等之间产生的.有些陀螺仪,或平衡仪厂商甚至会在其产品说明中标榜可以兼容任意2.4G设备,

我根据经验分析这是由于混控器,陀螺仪等这些外设都有2个甚至更多的信号输入线,而在这些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或其他考虑)模型遥控设备接收机各个通道的信号输出的时序关系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时序对只需要1个信号输入的舵机,电调等的使用都没有问题,而对混控器,双感度陀螺仪,3轴陀螺仪等就有可能存在兼容问题.

这是普通PPM接收机各个通道输出信号时序
可以看出1个通道的信号脉冲结束就是下一个通道输出信号脉冲的开始.
;-----------------------------------------------------------------------------------------------

这个是futabaPCM1024接收机各个通道的输出,可以看出第1,第2通道信号脉冲的开始时间是同时的,第3,第4通道同时,第5第6通道同时,而结束时刻与开始时刻不是同时的.
;------------------------------------------------------------------------------------------------

这个是一款国产PCM设备接收机输出时序,
可以看出下一个通道的信号脉冲开始时刻与上一个通道输出信号结束时刻不是同时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具有2个(及2个以上)信号输入端的模型电子装置,在与PCM或2.4G设备接收机相连接使用时是有可能出现兼容问题的.
提醒模型电子设备的开发人员,要注意其输入信号捕捉的方法要适合更多的不同时序关系的接收机输出信号才好.
;--------------------
这样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的陀螺不能用于PCM接收机,
为什么这个接收机接舵机时正常动作,而接N合1混控驱动板不好用.
为什么xxx3轴陀螺仪可兼容全部PPM, PCM, and 2,4 GHz系統的宣传语了.
;---------------------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理解,还望楼下高手能指正.

网友:
不懂,可以要顶!

网友:
lz 图文并茂,说的非常好!

深圳有个家伙做混控,用了4快单片机来做,最后是I2C总线读取结果,可以完全兼容现有的一切产品!

4个单片机的设计,真的不敢恭维。用快cpld其实是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德国人的7000快的东西,兼容了一切,我猜想是里面有一块cpld or fpga,门数应该不大,成本也很低

网友A:
PPM的时序是有统一标准的,凡是符合标准的设备都可以兼容,PCM是各个厂家自己设定编码,不公开的,所以PCM的设备没有可以兼容的,只能用原厂的。

楼主:
这里探讨的是指陀螺仪,混控器等和接收机之间的兼容问题,不是指各个厂家的PCM接收机之间的互换兼容。
也就是说模友手里的混控器,双感度陀螺有的不能发挥好的效果,甚至不能使用。这些很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信号检测时序所造成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目前很多的2.4G设备都做成这样的输出方式,主要是为了节约CPU输出一PPM帧的周期。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很精辟!!

网友:
我想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吧
導致某些設備不能正常使用

之前楊格定速器也有說明到,運用某些遙控器時,頻道要改為7+8或9+10這一類的說法
就是為了要解決這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M的时序是有统一标准的,凡是符合标准的设备都可以兼容,PCM是各个厂家自己设定编码,不公开的,所以PCM的设备没有可以兼容的,只能用原厂的。

看清再回贴也不迟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9-09-07):
说得确实有道理,我的天地-8加了混控器就是与飞梦的2.4G不兼容,不接混控器时又很好,开始还以为是新产品不行,看来兼容性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
LZ分析得对,兼容性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