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池有没有记忆功能?

楼主(2009-07-23):
有没有?
有比较好还是没有比较好??~

网友A:
没有的!不要过冲,不要过放!就OK拉!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B:
没有 ,,,当然是没有好点 有的话还需要维护电池

楼主:
也就是说,我用了一点点,然后再充, 在用一点点,再充。
这样不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C:
没听说过没有记忆的充电电

网友D:
锂聚合物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但最怕过充和过放,适合浅充浅放,一般使用到单节3.8V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