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下450 V2连杆长度

楼主(2009-07-23):
听模友说,5I上有强者知道V2各连杆的长度,知道的模友发个贴或说下,最好有图,谢了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大概数字(不过大多数都不对的,都需要后期调整)
每架飞机都不一样的,不需要知道连杆长度
抓住“四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B:
上align的网站查

网友C:
1、大桨夹的A连杆=20
2、SF臂的D连杆=42
3、日字框的B连杆=23.5
4、十字盘与舵机的3根连杆分别为31.3、40.3、45
按照上述的连杆长度先拧好,在进行调整时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量调整。
在油门摇杆处于中点(实际是螺距在50%)位置时,十字盘、剪型臂、SF臂都应是水平状态,主旋翼应为0度。

网友D:
自己下载一个说明书慢慢看

网友E:
沙发说的有道理!刚买V2也是按照说明书调,结果都不对,后来自己根据调节方法,自己调好了,一量,长度差太多了!

网友F(2009-10-12):
大桨夹的A连杆=20
两个环捧在一起就超过了20度了,再连接杆子,你搞出20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