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飞翼怎么制作可拆卸垂直尾翼?

楼主(2009-07-23):
由于要挤公交出去玩,如果直接粘死垂直尾翼,就不好携带,怎么才能制作可拆卸的呢!

网友:
按照翼尖的翼型用轻木做一个翼肋贴在翼尖贴牢,再用1mm的螺丝把垂直安定面装上就可以了
平时拆下来方便携带,要装也很方便

网友A:
好像记错了,翱翔的飞翼垂直安定面好像不是在翼尖的,那楼上的话楼主就仅当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记错了,翱翔的飞翼垂直安定面好像不是在翼尖的,那楼上的话楼主就仅当参考吧

AX的垂直安定面是在中间部分

网友:
不要用胶水固定,改用纤维胶布固定,用时粘上,每次剪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