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仪磁铁问题 请高手 帮忙~

楼主(2009-07-23):
通过各位高手的指导 我的定速仪装好了  但是发现有块磁铁消磁了 没有磁性,一点都没有 我想问的是 ,只要有一块磁铁起作用就可以了吧?好像是说另外一块只是起到平衡的左右 免得转起来离心力左右不平衡  是不是这样, ??请高手 解答

网友:
只用一颗就可以了。
注意当磁铁转到感应头的位置,定速器的灯熄灭,就OK~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原理!哈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A(2010-04-21):
请问高手,发动机转一圈,灯是灭一次还是灭两次如果灭两次是否磁铁有一个装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手,发动机转一圈,灯是灭一次还是灭两次如果灭两次是否磁铁有一个装反了。谢谢!

是灭一次,灭两次是有一个装反了

网友:
已处理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