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解!啥是美国手啥是日本手?有什么不同意义

楼主(2009-07-23):
新手不解!啥是美国手啥是日本手?两有什么不同意义?只是左手右手?怎么来的这两个词

网友A:
差不多的,就是左手拿筷子和右手拿筷子的区别,都是为了吃饭。

网友B:
 习惯问题~~~
美国手左手控制油门和尾舵,日本手右手控制忧闷,呵呵~~~

网友C:
 左右手操控油门的问题,习惯问题

网友D:
★日本手VS美国手
遥控器的控制杆有多个操作模式,其中最常用的是日本手和美国手。
所谓日本手指右手油门(MODE 1),美国手指左手油门(MODE 2)
这个问题跟时间段有关系,以前的高手很多买了(Futaba)肯定是日本手了。
就算天地飞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日本手,(厂家说明Futaba兼容的)
近来新手多了,喜欢问到底哪个好啊,从来没人能说服对方,
于是大家把眼光转向真机怎么操作,答案出来了,真机是美国手!
毫无疑问美国手就这样开始流行了........

网友E:
其实哪个手油门无所谓,关键在于是不是升降和方向在一个摇杆上。如果在一个摇杆上的话作滚转动作拨弄机头方向直观而又方便。
日本手是在一个摇杆上,美国手不是。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高手帮忙!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