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请教】电机标签没了,怎么确定KV值??

楼主(2009-07-23):
RT

实在不知怎么判断KV了

先谢了~

网友:
最好是问问商家

网友:
这种情况不测试的话真的没办法哦、

网友A:
测量的方法很多.不知道楼主有工具吗? 一是直接测转速二是测电机两根线的内阻. 然后对照参数表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的方法很多.不知道楼主有工具吗? 一是直接测转速二是测电机两根线的内阻. 然后对照参数表得知

跪求参照表!!!

网友:
不同牌子應該不同吧.
最好是10v的時候全速測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