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无法启动

楼主(2009-07-23):
油箱里的油放在里面一个月了
火头正常
发动机
也能在启动器带动下转动 但就是没有着火迹象
启动机带动时尾管有空气喷出 但不含燃料
请大家指点以下

网友A:
放了一個月。還用?
蓖麻油燒不著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油放在原装的油桶里也已有一年了,cp15%以前用剩下的,油桶密封性好,没有发现有漏气,可无论怎么调油针都启动不了,主油针都从2圈调到半圈,副油针也从开度一半顺时针关到45度左右,也发动不了,不知为何?不会是油的问题吧

网友C:
我的油放三年了也没问题,我看是油针喷油嘴堵了通一下,再从火头孔滴几滴燃油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