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无刷内转子转子的问题

楼主(2009-07-23):
请教老鸟们一个问题,无刷内转子的转子部分可以用这种中间有孔的小圆磁环叠加起来中间穿上合适的轴可以做转子吗,上个小磁铁环的图大家看看能行吗

规格外径6.5*内径2.5*厚1.5

规格外径6.5*内径2.5*厚1.5

网友:
跟老板问问它的极性如何,如果是径向磁极才可以

楼主:
拿看样子是不行了

楼主:
再问个问题,怎么判断它的磁极是在径向还是纵向呢

网友:
你提供的那种估计是轴向磁极.(磁力线是垂直穿过那个小孔)因为面与面之间有很强的磁力. 所以不合适做内转磁钢

网友:
肯定不行。

即使是径向充磁的,你也很难把他们按一个磁极方向叠起来呀。以为同性相斥。呵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德国的LMT内转就是这样的结构。
http://www.lehner-motor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