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出现奇怪的飘移,各位碰到过吗

楼主(2009-07-23):
用的GY611|+9256
飞机刚飞时开始5分钟尾巴锁的很稳,往后就开始机头向左慢飘,要是飞10分钟以上飘的更厉害
飞机停下等歇个20分钟再飞,开始几分钟也没问题,时间一长还是飘,求助高人解答疑惑.

网友A:
该不会是温飘现象!舵机电机过热了!

网友B:
什么机型?电压?接收电电压?

网友C:
611都飘?第一次听说

楼主:
JR260,接收电是JR1900,4.8V的,和电池好象没关系,换别的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D:
可能转速有点低了吧
再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固定的太紧

网友E:
我的401一点也不飘,我们换吧

网友F:
尾舵機過熱的機會比較大, 有可能的話試換一個有沒有改善 !

网友(2010-05-05):
我也出现这问题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D:
想办法排除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