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平尾如何加固

楼主(2009-07-23):
翼龙平尾经常飞完就弯曲,如何加固?
谢谢!

网友:
加碳纤杆

网友:
平尾安装前用透明胶全蒙皮一次,然后在中间位置贴上一根碳纤管就行了

网友:
有铝片吗可以用的

网友:
支持沙发做法;藤椅的办法重量容易增大太多,不要小视透明胶带的重量,很多时候KT\泡沫机的重量下不来,就是因为它

网友:
我用小透明胶把垂尾和水平尾一连,构成个三角形。很稳定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