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坛子的DIY水平的确很高,但好象很多人对最基本的切削知识都不太懂哈。

楼主(2009-07-23):
很多人对最基本的切削知识都不太懂,就忙着上床子,再学金属加工。
关于铣床:铣床最基本的就是区分顺铣与逆铣,这是保证安全的一项基本技能,如果出现顺铣,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在铣削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铣。
关于钻床:如果三角带传动的,则需要检查三角带的涨紧力,并磨削合适的钻切角度,避免扎刀的现象发生,扎刀是钻削中比较危险的情况,特别对于工件非
                   固定状态,台钳飞出伤人时有发生。
关于车床:车床卡盘固定时一定要夹紧,多出点力,卡盘是几爪的,就要用几个爪加紧,不能有一个或更多的紧空,工件飞出伤人时有发生。
                    细长轴时后面一定要用尾座,不然很容易出现摆尾后-------打刀-----飞出伤人的现象。
关于磨床:平面磨和外圆、内孔磨,磨床在防砂轮破碎,砂轮转速通常很高,所以对刀一定仔细些,进给量一次最多0.02MM,
                    可能有些高档货能进的多一些也不一定,但传统的最多进0.02MM,保证安全为主。安装砂轮前一定对砂轮部件进行静平衡,
                    有条件的进行动平衡,别装  上就用,装后要先修整砂轮。
关于刨床:刨床应该是这些机床中最容易操作的一个,但是刨床在使用时也一定注意工件的紧固,因为速度较低,出问题的机会也不大。
关于线切割:线切割是靠电蚀工件,形成高温熔化切割线周围的待加工材料,切削液起到隔离线与工件的作用(防短路),并带走大量的热与切屑。
                        与线切割类似的有一种电极加工,也是靠电极与工件的热熔区电蚀工件,靠切削液带走大量的热与切屑,防短路发生。
关于焊接:这要算是热加工了,焊接一定要用护目镜,气焊也会打眼,打眼的机会很低,但是气焊打眼后,会比电焊和氩弧焊打眼后更难受。
                    氩弧焊要注意不要吸入氩气,电焊则要注意电弧伤人及熔渣伤人。和电焊有类似的就是气爆机,这种并不是焊接工件,而是用碳极与工件之间
                    的电弧形成熔池后,把熔池金属去除,以使工件切断或去除为目的。

关于刀具切削角度:刀具有个共性,就是主切削刃承担主要切削工作,刀尖是主副切削刃之间的那个顶点,副切削刃的切削负载很小,主要是修光作用,在磨刀具时一定要记住,就是主切削刃或刀尖一定要是整个刀具最先接触到待加工工件位置的部位,如果不是,那么你的刀具磨的肯定是有问题,象很多人磨钻头,因为钻头磨时是圆弧型的,很容易把后刀面磨的比切削刃还要高,首先接触工件的是横刃,这个横刃对钻头切削起的副面作用还比较大(主要是挤刮),因而使钻头根本钻不进去,或发热情况严重。

以下重新编辑的::::::::::::
有些说法的确太绝对了,很多朋友提出了宝贵意见,这些是我所使用过的机床,我所使用的基本是老式设备,除线切割外没直接使用过其它数控设备,所以说有些说法在数控中是不合适的,还有进给量的问题,因为设备刚性不同,所以有些设备使用大进给量也是可行的,我这里直接进行生产的部门,使用大进给量,但是造成人身伤害的机率不低,当然了也有人一辈子碰不上一回,但碰上一回就够一辈子的了。

网友:
可作为坛里安全操作规程来使用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好啦。

网友:
顺铣未必不可吧?“顺铣可减少刀具磨损,表面粗糙度较好,只要掌握进给、防止窜动就可以”,这是教科书所说。

网友A:
可否解释一下何谓“顺铣与逆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解释一下何谓“顺铣与逆铣”?

好比用钢锯弓,锯弓向前就是顺铣,向后就是逆铣

楼主:
顺铣在现在加工中有些设备是可行的,就是在丝杠传动间隙小时,我这里说的是传统设备,一般数控使用顺铣问题不大,因为数控机床的丝杠基本无缓量,也就不存在顺铣危害了。

楼主:
顺铣是指刀具的切入方向与工件的进给方向一致的情况,因铣床刀具是旋转的,而以前的铣床丝杠传动是有缓量存在,所以顺铣是会造成很大危害。当丝杠副有足够的预紧时,就没问题,但机床用的时间长了,丝杠是会磨损的。

楼主:
这只是我平时工作时碰到的,因为我学的钳工,却干了十年机床操作,两年量具维修检定,两年工装制造与维修,一年机床维修(正从事),但是除了线切割是数控外,其它的几类全是传统机床,对于数控知道的不多,所以上面的部分有些在数控中是不适用的。

网友B:
铣槽时候是顺还是逆?

网友:
关于磨床:平面磨和外圆、内孔磨,磨床在防砂轮破碎,砂轮转速通常很高,所以对刀一定仔细些,进给量一次最多0.02MM,
                    可能有些高档货能进的多一些也不一定,但传统的最多进0.02MM,保证安全为主。安装砂轮前一定对砂轮部件进行静平衡,
                    有条件的进行动平衡,别装  上就用,装后要先修整砂轮。

我一般0。05,大水磨下到了0。2

网友:
占个位置学习下~

网友:
我在铣床上碗形砂进给0.05,看来下次要小一些。

楼主:
铣槽得看怎么铣的,看看切削刃入工件的方向是否与进给方向一致。
其实磨床进给也能多进一些,多了会让刀,就象车床你也能多进,但是是有代价的。
我这里就发生过进给量大时,工作台吸附力不足,薄板工件飞出伤人,当然了进给多了速度快,但安全呢?

网友:
又学习了知识。多谢楼主。

网友:
一定不能出现顺铣?

有不少条目有待商榷。

网友:
有些說法值得再考慮。

网友:
顺铣就是一刀切入,逆铣就是慢慢切入
锯片刀只能一刀切入,慢慢切入会卡死的。

网友:
如果出现顺铣,危险性相当高
真的假的  能出啥危险 说具体点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关于车床:车床卡盘固定时一定要夹紧,多出点力,卡盘是几爪的,就要用几个爪加紧,不能有一个或更多的紧空,工件飞出伤人时有发生。
                    细长轴时后面一定要用尾座,不然很容易出现摆尾后-------打刀-----飞出伤人的现象。
常见的三爪卡盘只在一个爪上夹紧就可以了,除非是大余量,断续切削。四爪是必须四个爪子都夹紧。
车细长轴时要打中心孔,用顶尖顶上。但要考虑顶紧力和热变形,否则车出后会出现竹节型误差。

网友:
关于车床:车床卡盘固定时一定要夹紧,多出点力,卡盘是几爪的,就要用几个爪加紧,不能有一个或更多的紧空,工件飞出伤人时有发生。
这句有误,自定心卡盘,只要紧其中一爪其他爪都会自紧,单动卡盘才是几个爪要同时上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铣槽时候是顺还是逆?
铣与刀同宽的槽不存在逆顺,因两边槽壁受力方向抵消(实际铣平面)。但铣大于铣刀直径的槽时,用立铣刀侧刃铣槽壁就有了逆与顺,切削刃前面应与进给方向相对。

网友D:
“关于铣床:铣床最基本的就是区分顺铣与逆铣,这是保证安全的一项基本技能,如果出现顺铣,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在铣削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铣。”
呵呵!您如果到我厂里来面试说了这些话,一定会被录取!月薪300没有问题,包吃住,全勤奖50!

楼主:
是不是我说的有问题哈,卡盘夹紧说的紧空是比如四爪盘中只三个爪与工件密实接触,另一个爪悬空或接触较虚,三爪盘在车削非规则型工件时,有时出现两爪处于夹紧,一爪与工件接触比较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铣与刀同宽的槽不存在逆顺,因两边槽壁受力方向抵消(实际铣平面)。但铣大于铣刀直径的槽时,用立铣刀侧刃铣槽壁就有了逆与顺,切削刃前面应与进给方向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铣床:铣床最基本的就是区分顺铣与逆铣,这是保证安全的一项基本技能,如果出现顺铣,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在铣削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铣。”
呵呵!您如果到我厂里来面试说了这些话,一定会被录取!月薪300没有 ...

关于顺铣逆铣的说法相对于以前普通机床来说是合适的。有的机床丝杆间隙大,大直径刀具切削时会引起拖板的剧烈震动,一般用小道具或者丝杆间隙很小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只是理论问题,很少会遇到,但倒霉的时候就说不准了,所以觉得lz起码能拿月薪2000以上啊,呵呵

网友:
说的在理

网友E:
是的,普通铣床顺铣会振动的。

没试铣过的人肯定感受不到。

网友:
学习了 其他安全知识也不可少

网友:
顺铣,工件的进给运动方向跟铣刀的旋转方向相同.
逆铣,工件的进给运动方向跟铣刀的旋转方向相反.

实际生产中多用逆铣,因为顺铣情况下铣刀的切削力会使工件向前窜动,窜动是由于工作台的进给丝杠螺纹间有间隙,且间隙在运动的前方,顺铣时受前向突然增大的切削力,使工作台和工件向前跳动.

但是实际上,顺铣比逆铣能减少刀具磨损,提高表面光洁度. 如果能消除丝杠间隙的话, 还是顺铣较好. 只是目前没有有效消除间隙的方法.所以实际生产还是用逆铣.

网友:
(1)逆铣  铣刀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反。铣削时每齿切削厚度从零逐渐到最大而后切出。
(2)顺铣  铣刀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同。铣削时每齿切削厚度从最大逐渐减小到零。特点:
(1)切削厚度的变化
逆铣时,每个刀齿的切削厚度由零增至最大。但切削刃并非绝对锋利,铣刀刃口处总有圆弧存在,刀齿不能立刻切入工件,而是在已加工表面上挤压滑行,使该表面的硬化现象严重,影响了表面质量,也使刀齿的磨损加剧。
顺铣时刀齿的切削厚度是从最大到零,但刀齿切入工件时的冲击力较大,尤其工件待加工表面是毛坯或者有硬皮时。
(2)切削力方向的影响
顺铣时作用于工件上的垂直切削分力FfN始终压下工件 ,这对工件的夹紧有利。
逆铣时FfN 向上,有将工件抬起的趋势,易引起振动,影响工件的夹紧。铣薄壁和刚度差工件时影响更大。
铣床工作台的移动是由丝杠螺母传动的,丝杠螺母间有螺纹间隙。顺铣时工件受到纵向分力Ff与进给运动方向相同,而一般主运动的速度大于进给速度υf,因此纵向分成Ff有使接触的螺纹传动面分离的趋势,当铣刀切到材料上的硬点或因切削厚度变化等原因,引起纵向分力F f 增大,超过工作台进给摩擦阻力时,原是螺纹副推动的运动形式变成了由铣刀带动工作台窜动的运动形式,引起进给量突然增加。这种窜动现象不但会引起“扎刀”,损坏加工表面;严重时还会使刀齿折断,或使工件夹具移位,甚至损坏机床。
逆铣时工件受到纵向分力Ff与进给运动方向相反,丝杠与螺母的传动工作面始终接触,由螺纹副推动工作台运动。在不能消除丝杠螺母间隙的铣床上,只宜用逆铣,不宜用顺铣。

网友:
专业...顺逆铣都可一..要看工件的 ..还有机床等很多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普通铣床顺铣会振动的。

没试铣过的人肯定感受不到。

“高压线”从未敢碰过,听说可能光洁度会好一些,朋友一定尝试过了

网友:
磨床我一般进刀在0.06到0.1之间

网友:
顺铣和逆铣还真不是很清楚,能有个图示就好了

网友:
 确实,安全是个大问题,宁愿慢一点也不要有安全隐患,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我用UG cam编的型腔铣开粗刀路都是顺铣的~~~

床子是DMC635V~~~铣出来面满光的~~

网友(2009-10-24):
被刨床飞出的切屑烫伤脖子的爬过

在学校金工实习的倒霉事,刨床的切屑都是往前飞,我就站在侧面,想着不会飞过来,结果就有一个切屑飞到脖子上,烫了个疤,师傅们都笑翻了。

刨床要是一次进两个齿,地都在振,切屑也变蓝了

网友:
感谢LZ,同时感谢挖坟的筒子。。。

网友:
学习了-- 虽然基本都不懂--- 但是  上边 顺逆铣 大致清楚了-- 谢谢楼上的前辈

网友(2012-11-16):
告诉我自己注意了.

网友:
楼主归纳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