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产凌凌發起落架老是脱落,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7-23):
我的国产凌凌發
起落架
老是脱落,请问有什么好的固定办法?谢谢

网友A:
用塑料片做
可以加热后弯,也可以用胶水粘

楼主:
不行,粘死的话,如果起落架撞得太暴力的话,会把JJ肚皮下面那一整块KT板全部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