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焊 抹子

楼主(2009-07-23):
         我家有2个开焊的瓦工抹子,今天  想焊上,可没想到很难焊,钢片一点就漏(电弧焊  ),用铁丝辅助也不行,而且严重变形,本来从底面焊,实在不行,就从上面焊的,可已经报废了,还不如不焊。那位师傅知道 ,厂家用什么焊,电焊可不可以焊。

网友:
想着应该是点焊.

网友A:
这东西不是焊接的,是铆的!

网友:
焊锡加烙铁

网友:
用浆糊就可以了,好办。

网友:
不用问了,是点焊机焊的!

网友:
从你图片上就可看出,铆钉历历在目呢,真是太粗心了!

网友:
有的抹子是焊上的...建议用白钢焊条试下...

网友:
冲压起来的 也有点焊的 我也焊接过一个  清理干净很重要  我用TIG  没点真工夫还真不行  焊接好以后口也脆  不耐用/ 买过最实在  至少没那么烦人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超过0.5MM 没有锈 小点电流能焊

网友:
薄板 点焊 无出其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焊接的,是铆的!

网友:
见过点焊的,也见过铆接的,楼主应该钻沉孔焊接试试.是沉孔啊

网友B:
可以用铜焊来解决

网友:
以前见人焊掏灶灰的,都是用薄板焊接的,挺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铜焊来解决

铜焊能焊上,但怕是能变形。

网友:
引弧当以钢条开始,当熔池边缘到达薄板时收弧。
要仔细观察,多加练习,没高档变光面罩,就别戴面罩,引弧前看仔细,引燃时,紧闭眼。不要怕眼睛肿痛,脸上掉皮

网友C:
厂里用点焊\的,弧焊也可以,但电流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