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貌似真的是正道?

楼主(2009-07-23):
今天偶然买了4节18650磷酸铁锂电池,1300mAh的。卖家麻利地给点焊成了四方的一组。回家试试,哈哈,还挺爽~放电电流限制到22安培左右,合15C。

感觉这样的电池组只要不是极端追求性能用着很爽很放心啊!飞飞电滑足矣了。它比锂离子电池差的就是同等容量,电压相近(3S li-po, 4s li-fe)情况下重量大三分之一,而且买不到太牛B的放电倍率。

我是用一个1200kv的无刷电机对电池进行简易测试的,换不同大小的桨看工作电流,当电流达到电池的“大限”时,感觉上对电池还算温柔,一般都能体现出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而又不像一根短路的电线一样无休止地从电池中榨取。

楼主:
楼上给点建设性意见好不好?要不干脆直接路过也行.
难道 您 那 少将 头衔就是表情换来的吗.

网友:
 看来只有路过了

网友:
磷酸铁锂的正道是在电动工具和电动汽车上,现在还没看出在比赛中或模型厂家中有广泛使用的迹象

请上图以方便大家评论

网友:
能量 密度还太低

网友:
没使用过磷酸铁锂电...., 还想学习下....

网友:
只要讲究重量的地方就不会用铁锂,不然不如用蓄电池更便宜

网友:
我正在用,挺好,而且还是国产的。用A123的话,估计更爽。

网友:
就是不知道b6能不能充!

网友:
A123要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A:
18650有铁锂?假的吧?是MOLI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有铁锂?假的吧?是MOLI才对。

A123 就有 18650 ,铁锂还有 14500 的,更小的还有

网友:
可惜14500的没有10C放电的.

楼主:
嗯,今天称了,组好的4S1P是170克重。看来还是重!另外听上面一说,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锂电了。只是工包电池而已。。。卖家说的不知道可信与否。

大家有什么判断方法没有?破坏性的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给点建设性意见好不好?要不干脆直接路过也行.
难道 您 那 少将 头衔就是表情换来的吗.

现在已经不是了

楼主:
莫非是马甲关系?

网友:
我怀疑也是

网友:
估计是财神爷3掉了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
我也是用铁锂电池飞MD小塞,3s1p ,2212的电机,动力还可以。

网友:
还是太重了,负载重了对电机、电调要求更高。

网友B:
3S的A123用在电滑上可以连续工作40分钟,等飞下来,电池还是冰凉冰凉的,3SA123重220克,电容量6900毫安时,3S锂电185克2200毫安时,锂电容易充坏,铁锂过充过放没事还能用1000-2000个循环,只是铁锂好像做不小啊。不然每个单体700毫安时重35克能把锂聚挤掉。

网友:
有500MAH,20克的,可惜现在的C数太小。

网友(2009-09-01):
A123成为了diy的主流,但还没有成为出场标配

网友:
我的 18650 电池重41.6克,是2300MA的, 这样下来3个也只有124.8克,加焊线,估计130克可以搞定。就是比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ls电池c数多少?如果电量没有虚标直接上4s飞450正好!麻烦pm一下购买地址,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的A123用在电滑上可以连续工作40分钟,等飞下来,电池还是冰凉冰凉的,3SA123重220克,电容量6900毫安时,3S锂电185克2200毫安时,锂电容易充坏,铁锂过充过放没事还能用1000-2000个循环,只是铁锂好像做不小啊。不 ...

LZ搞错了吧?“3S 123电容量6900毫安时”,你是串联还是并联啊?串联是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并联是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网友:
我還是踏踏實實用鋰聚...

网友(2009-10-01):
飞大飞机跟需要可靠性鲁棒性的地方合适,非要追求一秒性能的可以无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搞错了吧?“3S 123电容量6900毫安时”,你是串联还是并联啊?串联是电压相加,容量不变;并联是电压不变,容量相加!
正解!

网友:
个人感觉铁电池还是能量密度低,不知道以后发展的怎么样。

网友:
我说25楼 YOULAN,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种错误了吧?串并联的关系就这么难学吗?

网友:
Y朋友还是先打扎实基础比较好,上次记得你预测了未来世界电池发展前景,不佩服不行

网友:
现在买的电池还没经过长期使用的考验,不知道寿命是否真的有那么神

网友:
重量要轻

网友(2009-11-04):
铁锂的高温性能和耐操性能 是突出优点,重量是短板,A123采用的是铝壳,比钢壳同类产品轻了10G+

网友D:
请教一下,"A123"和“磷酸铁锂”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吗?两者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网友:
要求不一样,选用电池不一样

网友:
额,楼上,那个是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发的,现在知道错了哈!

网友:
我个人认为A123电池用在船和车上是还可以,因为这两种模型对重量不是很敏感,如果用在电直,飞机上就要考虑电机的负载问题,还要考虑重心等问题,很麻烦。如果是老鸟,那到没啥,如果是刚接触的菜鸟,还是用锂聚好,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A123"和“磷酸铁锂”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吗?两者的区别在哪里?谢谢!

A123是公司的名字
磷酸铁锂是电池的种类

网友:
现在铁锂发展很快,国内大批资金都涌入了这个行业,铁锂是个趋势,铁锂价格材料价格超便宜,不比铅酸贵多少。性能方面还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