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稳悬停时,打舵,机身下降

楼主(2009-07-24):
我悬停时,打升降、副翼,经常会导致机身高度下降。我理解大概是舵机工作时分担了一部分电压,导致电机供电变弱,升力不足,机身下降。只有稍加油门才能稳定在原有高度上。

请问,大家的450也是这样吗?换用更好的电调,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悬停时,浆叶产生垂直向下的气流,托起飞机~
如果稳定高度,此时升力(拉力)=飞机重量
打升降、副翼,实际上改变了气流方向,
直升机不正是靠这个实现向前向后及左右的么?
改变气流方向,从而改变飞行方向,是一个合力,
之前刚好维持飞机重量的升力(拉力),当然会被瓜分~
自然维持不了原有高度咯~ 必须补油门的~

呵呵~ 舵机能影响到主动力的话~ 大功率高速舵机就没人敢用了......

网友:
直机都是这样~
除非有高精度的电子控制设备辅助~ 电脑自动补油~
从机械上说,这是个必须的操作~

说白了,也就是操纵手法的问题~ 多练习就习惯了~
就好象开车入弯前要减速一样~ 摩托车拐弯要倾斜一样~~

网友B:
可以设副翼-油门联动、升降-油门联动的

网友:
空气动力学问题,换电调没用。加强练习,注意补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副翼-油门联动、升降-油门联动的

混控么,最好不设,全靠手感来练,设了会乱手感的

网友:
新手在学习中。

网友:
油门副翼混控不是很好,特别是对刚刚开始练习的新手

网友:
打舵机身绝对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时,浆叶产生垂直向下的气流,托起飞机~
如果稳定高度,此时升力(拉力)=飞机重量
打升降、副翼,实际上改变了气流方向,
直升机不正是靠这个实现向前向后及左右的么?
改变气流方向,从而改变飞行方向,是 ...

清晰的解释,受益匪浅,感谢了!

网友(2010-06-12):
二楼专业!

网友:
转速不够而已,其实不用补油门,悬停油门高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