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钳子中间那个轴是怎么固定上去的啊

楼主(2009-07-24):
就是大家 平常用的钳子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想明白钳子中间那个轴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有明白的老师给解释一下 最好发个结构图

钢丝钳子

钢丝钳子

网友:
我一直都不知道,现在有人提了,搭车同问

楼主:
实践出真知   我有把在浙江温岭 五金市场花5块钱买的小钳子  一会看能不能拆开

楼主:
钳子

钳子

侧视图

侧视图

楼主:
轴上面倒圆锥型部分和钳子是间隙配合    转动       轴下半部分和另一半钳身是过赢配合 是不动的     我刚才自己琢磨的 又拿卡尺量了下轴的两个端面  一个大一个小   不知道说的对否  见笑拉

轴

网友:
有可能,支持楼主的精神

网友:
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是锥面那有那么长,是过盈后用冲压机冲出的锥面,就像铆钉一样的原理。

网友:
就是个铆钉!铆上的!

网友:
没想过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洞小的那边是过盈配合,洞大的那边有一个台。我以前自己D过3把不锈钢的钳,2把是尖嘴钳一把是剪断钳,都是这样做的,使用至今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一直想问,结果今天就看到了,楼上的说说d的钳子的过程,我也准备d一把

网友A:
楼上想知道?那我找个时间拍几张照,把我握以前D的几件不锈钢的工具拿出来晒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想知道?那我找个时间拍几张照,把我握以前D的几件不锈钢的工具拿出来晒晒。

先谢谢咯。。。。。。。

网友:
有人拆了再装上吗?发点图片

网友:
是铆上的,

引用 网友B:

铆上后再和钳子一起打磨光滑(前二天刚从DISCOVER上的(如何制造节目)看来的)。

楼主:
钳子

钳子

钳子

钳子

网友C:
从来没想过的问题,这回明白了。谢发问的楼主。

网友D(2012-04-22):
铆压的 我就是做钳子的 一般工厂的钳子 都出口巴西的多 络钒钢材质 1000v电压检测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