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320A和带散热片320A那个好?

楼主(2009-07-24):
请问老师们,恒龙320A和带散热片320A有什么区别?
那个好些啊,谢谢!

网友:
如果是实标的电流值,两个都行!

挑个便宜的买就可以了
我用eLogger测试电流,平路最大不过4A而已

有需要测量模型实际电流、电压等数据的模友,可以找我。。。

测试恒龙tank的电流

测试恒龙tank的电流

楼主:
谢谢jackcai2008

好专业啊,谢谢啦!

网友:
测试堵塞电流多大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