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系列之——与C3没完!

楼主(2009-07-24):
鼎鼎大名的C3又让老顽童不爽了 ,这次是因为驱动大溜板的丝杠的轴承座,原因是他发现居然别家的车床同一部位居然用了两个压力轴承,自己的竟然一个都没有 ,强烈的不平衡感导致了一下的结果,可能有人觉得吹毛求疵,但是‘不求最贵,但求最好’才是老顽童0910的终极追求 ,毕竟任何完美的东西开始时都是相当粗糙的 。。。
(此次共有21图)

楼主:
沙发肯定自己坐

沙发肯定自己坐
(不好意思,可能个别图的顺序有误,不过应该没关系,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可能咋整也还是不明白)

网友:
用的的回转盘不

网友:
商家家会说: "模型车床嘛, 没有必要用到这么多轴承."
多用了太难坏了, 没有经济效益.

网友:
增加了轴承和加大了轴套会使整机重量加大,会危害楼体安全,楼主所做的是西马特向来极力反对的 建议楼主还是还原比较好,如果真的需要就请使用尼龙材料做

网友:
还没注意到过这地方呢,原来无轴承只是一个套 如果只是个套,还真是象楼上所说不如用尼龙的。
不知搂主C3的最具鼎鼎大名的塑料齿轮是如何处理了
我正在用X2啃一套铁大双联齿轮(40Cr)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啃不动啃得很费力,中途要经常把齿轮铣刀拿下来磨刃,齿轮的精度肯定是很差,估计用上噪音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
老顽童一丝不苟

网友:
哈哈,老玩童把死马特玩活了

网友:
在这个地方加推力轴承能提高精度吗?

网友:
要西,很好很好的干活

网友A:
搞个铜套也不错 平面轴承定位精度不好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铜套也不错 平面轴承定位精度不好

如果怕丝杆支撑没有轴承,磨损会比较快,可以加铜套或尼龙套,用推力轴承应该是承受轴向力的。
另外一个丝杆支撑不知道楼主是否作了同样的处理呢,否则。。。。。。。,在照片中没有看到。

网友B:
推力轴承加滚针轴承,在原来的支架上改造应该也可以的哦。。

网友:
老顽童的手艺好,这些俺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加滚针轴承,在原来的支架上改造应该也可以的哦。。

这样当然很好了,只是感觉这个地方这样搞是不是太复杂了些,转速不快是否有必要。两个支架每个支架内放一个角接触球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小尺寸的),应该会简单些。

网友C:
用车床 自搞 自家丝杠
手走丝 也能这么亮?

网友:
有个疑问,丝杆不是应该一头固定,另一头有活动余地吗?

工业设计中,要防止丝杆连续工作发热,深长缩短导致丝杠卡死,或把轴承顶坏。
(活漂亮的没话说,只是给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车床 自搞 自家丝杠
手走丝 也能这么亮?

用的扳牙吧。。

网友:
既然精益求精,怎么不上一对60度角接触丝杠专用轴承,两头预紧呢?

网友(2012-11-23):
不断崇拜高手!

网友:
没看懂,到底哪个是原装的,哪个是改的,而且止推轴承很廉价啊,上个角接触的,会拉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