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450PRO电调的安装位置

楼主(2009-07-24):
大家的PRO的电调都装什么位置啊?
我装在这里面散热很不好!
一块电池下来就不能飞了!
有高温保护!
要=凉了才可以!
你们的也这样吗?
大家都是怎么装的啊?装侧面的话不是和接收机很近吗?
有哪位大侠来个图大家讨论下!

问题解决了!装前左侧散热好多了!可以飞2块电池!

网友:
我们这有一台PRO连续飞3块电,电调空中罢工机机直挺挺的摔了下来!
看来电调的散热必须引起重视

网友A:
别光顾了好看,优先考虑安全,还是装在侧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顾了好看,优先考虑安全,还是装在侧面吧

装侧面对接收机不是不能太近吗?
请问大家都这么装的

网友:
电调放侧板上,接收机放电池座下,搞定

网友(2012-09-20):
换金属电池座 前面是开放式 好得多,就是还要换头罩卡字

网友:
还是侧面散热好些

网友B:
飞完一个电时休息,不光是飞机,人也要休息

网友:
飞一个电就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