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电池为什么要充1个多小时

楼主(2009-07-24):
几乎买的飞机里的平衡充充电,都是需要充80分钟左右,这个是为什么呢?
如更改成40分钟来充,对LI-PO
电池
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时间长短应该跟充电的电流有关吧。

网友B:
自带的充电器电流比较小

网友C:
换个大电流充电器吧

网友D:
什么样充电器好使?什么电池耐用?

楼主:
改成40分钟来充,对LI-PO电池寿命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