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模拟器问题

楼主(2009-07-24):
我用的G3模拟器 遥控用的是6EXHP 为什么我的其他通道都正常 就是油门通道不正常啊

油门通道怎么搞都不对没法给油门 是怎么起的

网友:
校正过吗?  在input和output上面可以调飞机的参数的. 调好了另取一个飞机的名字即可

楼主:
校正的时候其他通道都可以  就是油门没反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