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油机46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9-07-24):
小弟40上单机翼练习机,46级三叶
发动机
,但发动机太重,飞机重心不太对劲,为了调整重心,将接收机
电池
放到了飞机最后,高手指点是否正确

网友A:
只要重心调准了,电池偏后些是可以的,最后是指后到那里呀,是不是放到水平尾翼的前端呀?就是放到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B:
放到飞机头靠近副翼的地方

网友C:
上单的练习机都有这毛病,重心靠前,接收电池可以滞后,但是要取保包装和联接线要严密和牢固!

网友D:
重心是指飞机本身的重心;左右看,重心当然应该位于飞机的中心线也就是纵轴上、关键是前后看,位于机头到机尾之间的哪一个点上?这是保证飞机能够正常平稳飞行的关键!对于一般气动布局的有动力飞机来说,重心应该位于翼弦长度的30%位置(翼弦是指机翼从前缘到后缘的距离

网友D:
固定翼飞机的基本调整:首先安装好机器和舵机、接收机、接收电池,然后检查重心位置。如果没有问题下一步接通遥控器检查各个舵面动作(正反向、舵偏角大小)是否正常、发动机风门舵机动作量是否正常。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启动发动机,地面调整发动机工作状态(怠速、中速、高速),正常后可以先进行地面滑跑实验。实际飞行一定要有会飞的老手带领否则多半会坠毁。

网友E:
注意!
调重心是在
不加燃油
的情况下测的,加了燃油肯定就重心靠前了,但这有利于飞行的,燃油烧完了重心后移到正常位置,有利于降落。
不要在加满燃油时调重心!!!

网友F:
支持楼上的看法,即使是用了46的发动机一般重心也不会前移很多,LZ怎么会需要移动电池这么多?我有一架用开40发动机的教练机(全球40LA)换装46发动机重心没调整就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