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小时充电到12.6V 平衡时间要1个多小时正常吗?

楼主(2009-07-24):
我都晕了,两个多小时电池充到12.6V,但平衡充的时间要一个多小时B6才显示FULL,这样正常吗?不对吧!
用不用每次都让电池显示FULL呢?或是充到12.6就可以飞了!?
心急呀!

网友:
b6充一小时正常。3s 2200.

楼主:
晕,那我这个不正常了,我用的是1.1V充电,为什么这么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那我这个不正常了,我用的是1.1V充电,为什么这么慢呢?!

1.1v?是不是1.1A充的?那当然要2小时了(2200的电池),另外电池三块不平衡时,为了平衡也会多用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