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各位,制作这个笛头是车床用得多还是铣床用得多?

楼主(2009-07-24):
由于本人暂只准备买一台车床或铣床,即D210或BF20两选其一,但由于我之前没有用过车床,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准备做这个东西到底是车床用得多还是铣床用得多?

笛头这东西很巧妙,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而且价格很贵,我买了三个,都是接近2000元一个,还有一个差不多3000元,之所以我决定自己买台床自己做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笛头的重点在于内膛,即前笛头前端与向下延伸的平面,需做得很精细.对音色起决定性的作用.

1,这是笛头的侧面图

2,内膛图

3,尾部偏圆口(与萨克斯接口)

4,笛头前部带弧形平面(上嘴皮和牙齿就搁那)

5,斜侧面

网友:
做这个东西很费事车铣都要用。

楼主:
这是这个厂家加工笛头时网页的图片:

网友:
这是车床

楼主:
重点在于这里:这个内膛因为是音色的关键,如果不满意的话主要是改这里,改了试吹对音色不满意的话还是要改这里,请问这个部位是用车床还是铣床:

网友:
车、铣都得有,铣床的活多些。

网友:
我感觉内堂是用锉刀、金相砂纸之类的来修模的。

网友A:
我感觉内堂是用锉刀、金相砂纸、电摩之类的来修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内堂是用锉刀、金相砂纸、电摩之类的来修模的。

到细微处肯定是用锉刀和砂纸,但内膛的粗加工是车床还是铣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细微处肯定是用锉刀和砂纸,但内膛的粗加工是车床还是铣床呢?

网友:
肯定是铣用得多一些,但是,车床也少不了啊...........:loveliness:

网友:
先车后铣。

网友:
价格贵是制造麻烦。

网友:
我感觉楼主想要加工的笛头,用车铣二合一的床比较方便,首先,是加工的尺寸不大,其它形状复杂,车铣联用装夹比较方便,不用额外购买太多的夹具.最后是二合一床便宜,只要6000元左右就很好了.且不占地方.

网友:
没有深厚的钳工底子,没有丰富的车铣经验。有设备也难加工出合格产品。如果想自己玩机械,用这东西来着手练习还可以。单纯想买简单机械加工这产品。你可能是失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本人暂只准备买一台车床或铣床,即D210或BF20两选其一,但由于我之前没有用过车床,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准备做这个东西到底是车床用得多还是铣床用得多?

笛头这东西很巧妙,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而且价格很贵, ...

既然你说的里孔那么重要 我感觉最需要的机床是 里孔磨其他都可以用手工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细微处肯定是用锉刀和砂纸,但内膛的粗加工是车床还是铣床呢?

其实不需要一次成型 车 铣都可以胜任的 不过考虑到以后 还是买个车吧

网友:
索性开贴看看有没有人能用数控cnc帮忙加工好了。

网友B:
找个5轴加工中心半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5轴加工中心半小时就搞定了

国产的才一百多,5轴加工划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