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AD图纸..有CNC热切割机...新手会操作吗??

楼主(2009-07-24):
想搞台CNC热切割才切KT机玩玩...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求前辈指点```

网友A:
都是空军上校了,这个还不知道吗

网友B:
都是大校了,这个还不知道吗?

楼主:
别起哄啊...大校是玩飞机玩出来的...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A:
热切割不麻烦,不知是想用手动的,还是数控的。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手动的。

网友C:
 先学会软件使用,试切成功后就开工吧

网友D:
不会就学~

网友E:
不会就学

网友F:
玩飛機不同做飛機的一例了 !

网友G:
有材料有菜谱就能炒出一桌好饭菜吗

网友H:
楼主如果仅仅是切KT或泡沫机翼方面的话,用CNC还是蛮简单方便的(至于像真机那方面就的确比较复杂了,真搞的画需要不少功力),CAD里画一下图纸,修改添加一下图与图之间的小连接部分,再转个DAT格式,用YDZ就能切了 相关的一些资料论坛里可以找到

网友I:
是的,单切机翼的比较简单的.但要切出自己想要的形状就麻烦了.起码要懂cad ,然后转成dat ,反正感觉不好搞.但也不等于不好搞.我的拿回来只切了做好的几个图.自己还没做过图那.现在先放一边了.等有时间再搞搞.

网友J(2010-01-18):
真的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