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S3003改成帆船用的收升帆舵机

楼主(2009-07-24):
想把S3003改成能旋转2,3圈的
舵机
,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又在玩船啊
我试过在S3003的电机并联一个电机,想转多少圈都可以!
不知这个是否合你的想法。。。

网友B:
齿轮箱不一定支持,貌似末级齿轮不是整圆。
要改的话,需要换多圈电位器,机械限位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