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不能彩色,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09-07-24):
本人前段时间买了一套FPV,700块,带个平面天线。今天准备拿来试一下,直接用电视的AV输入,本想测下距离,可一接上去画面是黑白的,一点彩色的意思都没有。以为是摄像头有问题,干脆直接把摄像头接上电视,彩色效果很好,也比通过FPV无线传输的画面要清晰得多。
后来在旺旺上问了一下卖家,卖说是我摄像头的问题,还说有些老一点的DV也会出来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回了一句:“这个解释好像不成立哟”,卖家说还有可能是电视的问题,叫我换个摄像头或都换个监视器试一下,。。。。。。晕死人。
大家说说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ffff

引用 楼主:
本人前段时间买了一套FPV,700块,带个平面天线。今天准备拿来试一下,直接用电视的AV输入,本想测下距离,可一接上去画面是黑白的,一点彩色的意思都没有。以为是摄像头有问题,干脆直接把摄像头接上电视,彩色效果 ...

可能是电视制式的问题      PAL 和NT  你试下 老巴还在**啊

楼主:
难道无线发射还会改变制式吗?你是哪个,知道我所。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再试一下。
。。。。。不对哟,PAL制式和NT制式是射频的制式的嘛,我这个是直接的AV输入。你娃娃忽忧我所。
公告,我以前的QQ被盗,希望认识我的人加我的新QQ:756086620。
不认识的也可以加我,多讨论点问题。我重庆的。

网友:
视频发射和接收的增益不够,信号不够强,想你这样出现黑白画面一般情况是在飞机飞出去快达到无线传输极限距离时候才会出现

楼主:
我是就在家里试的呀,发射和接收也就一米的距离。

网友:
那可能是视频信号制式的问题了

网友:
电视制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彩色制式的问题,不管是AV状态还是射频状态都存在彩色制式问题,这个与射频和AV没有关系。如果信号很弱也会出现黑白现象,这个是只有射频信号才会出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