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手,模拟器

楼主(2009-07-24):
请问E-SKY四通控能在XTR模拟器里飞3D吗?????

网友:
四通的控都可以在XTR飞行模拟器里飞3D

楼主:
怎么开3D啊???教教我!!!!!!谢啦!!!!

网友:
你玩了不就知道了

不用开3D就能翻,因为默认就是3D.
搞错了不是G3.5模拟器.!
XTR模拟器是不是也一样呢?

网友:
xtr也是一样的  里面有的机型如果是普通模式 则地面时0油门旋翼不动,可以分辨出。
但是机型还是以3d螺距的机为主。

我就用esky四通飞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开3D啊???教教我!!!!!!谢啦!!!!

校准操纵杆时油门位置在中间50%就自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