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哭了!新飞机电机不转,求助啊

楼主(2009-07-24):
     我买来飞机的时候没有控,先借了个天6玩,开始什么都还正常,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电机突然转三下就不转了,有时候又是好的,有时候就有这个情况,不规律的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就一直这样,可能等一两天再玩又好了,但是可能某一下高速运转之后油门一打下来就又出现如此状况。我以为是控的问题,现在换了futaba10CHG,发现还有这个问题,我实在受不了了,新买的飞机还没离开过地球呢,很有规律的三下,像是限制了速度似的,一旦达到这个速度,电机马上熄火有快速启动,如此三下。
     当油门到15%的时候开始转,这个时候只要油门在15%以上,就是规律的停三下停,如果打下去就熄火,当油门高于15%的时候不管怎么变化都不会再转,但是当油门一旦低于或者等于15%的时候电机又再次转,也是三下。你们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求高手帮忙分析解决问题啊!
我的设置是:无刹车、中进角、高电压截止保护(3.2V)、直升机模式1、油门反应快速
楼下说检查虚焊,这个是套装原配,我都没有用过的,而且是封装好的,请问怎么去检查,难道要把电调的封装剪开?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6927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换个电调吧,控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电机有没有装过?"碰过?

.

网友A:
LZ查一下接受是否有虚焊,很有可能是接头虚焊导致的,电调设定没有设定好也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查一下接受是否有虚焊,很有可能是接头虚焊导致的,电调设定没有设定好也可能的

说的不错

网友B:
恢复默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默认看看!~

电调如何恢复默认?

网友:
估计是电调的行程有问题

网友:
虚焊指的是需要你自己焊接的接头,比如电池的接头,电池和电调连接部分的接头,YT出来就焊好的东西不会有虚焊,如果厂里出来还虚焊的话,YT可以关门了  ,看了录像LZ可以查查电池是否没有电,看起来很像没电 。向这样转动电机和危险,我就因为没有装大桨试飞机把尾桨给射了,恐怖还好没有射到人

楼主:
现在电调设置都不行了,油门打到最高就是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的一直叫!只有把油门打到最低才正常。进入不了设置状态。

网友:
我也在为类似的问题郁闷,推油门, 不转,开HOLD 转

楼主:
电调设置没问题了,一直叫是因为当油门打到最高的时候,油门行程没有到最大,当调好之后,就没问题了,但是转三下就停这个还是这样!

网友C:
1 各个接头处有无虚焊(用手用力拔线和插头或者能转动后手摸接头处,看温度是不是偏高)                    2 电调设置  把油门行程从新设下。其他进角也试试看。                                                    3 替换法。 单独换电调或是电机看看问题在哪里: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各个接头处有无虚焊(用手用力拔线和插头或者能转动后手摸接头处,看温度是不是偏高)                    2 电调设置  把油门行程从新设下。其他进角也试试看。                                                 ...

1、我检查过,焊接的地方都很老实。
2、设置了N次电调了,不行,各个进角都试过,油门行程在飞机都不转的情况下应该设置不了吧?
3、就等待这个换零件的实验了

网友D:
麻煩把電機電調寄過來檢修

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您

請注意查收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是不是电池也有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煩把電機電調寄過來檢修

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您

請注意查收

我说嘛!YT的服务不错的哈!!

楼主:
那个就是亚托的客服吗?ch1121?叫我邮寄到东莞,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啊?有没有什么证明他是客服的东西。